大家帮我看下,这是不是系统的bug?

楼主(2019-11-11):
大家帮我看下,这是不是系统的bug?当D0=0,M0=0,y13居然接通了

网友A:
图片里并没有看到D0和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并没有看到D0和M0

写错了,是M10和D10

网友B:
你看一下比较指令吧,CMP是占用3个继电器的 Y12,Y13,Y14分别对应小于,等于,大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