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485-BDmodbus通讯

楼主(2019-11-11):
求助三菱modbus通讯,目前设备有:某国产伺服、FX3G-40MT、FX3G-485-BD,现在想实现485通讯,一直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大神帮忙分析!

1、接线:接线的话按并行,RDA-SDA短接(接+)、RDB-SDB短接(接-)、

2、通讯格式设置:这个最烦的,我现在都没搞清楚,到底是那个,具体设置那个地址?目前所了解到有

      通道1(不清楚通道1是那个?求解答):D8400 我设置H1089    8N2   9600

                                                                    D8401   设1

      通道2(不清楚通道2是那个?求解答):D8420 我设置H1089    8N2   9600

                                                                    D8421设  1

     还有一个是D8120   不知道是通道1 又或者是N:N 网络,但N:N 网络又是啥!!!

    还有一个是从PLC 参数设置那边设置,具体怎么设又不太清楚,一个专用协议通讯,一个无顺序通讯。

 3、通讯指令:这个到底是用RS  还是用ADPRW 这个。

以上种种都不行!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用RS  ADPRW需要FX-485ADP模块

网友B:
fx3u  系列的都可以直接用modbus通讯指令的,上面只要设置通讯参数和 站号 通讯数据地址  通讯数据 就可以直接用的,现在用这种设置寄存器的方式太麻烦了,你找一下有这个指令的,我之前用过的,但是现在记不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x3u  系列的都可以直接用modbus通讯指令的,上面只要设置通讯参数和 站号 通讯数据地址  通讯数据 就可以直接用的,现在用这种设置寄存器的方式太麻烦了,你找一下有这个指令的,我之前用过的,但是现在记不得了

用ADPRW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用通道1  要是你添加了两个485模块通道2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3u  系列的都可以直接用modbus通讯指令的,...

现在是3G 的 不支持ADPWR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S  ADPRW需要FX-485ADP模块

RS 好像挺复杂的,好像要自己写报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RS  AD...

你用的模块就只能用RS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

能指导下么,这个用RS,我写了半天没写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主要是哪里没写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



通讯不上啊,有没有范例程序,我网上找的缺报文那一部分的程序,还有要什么检验CRC, 我都敲不进去,只能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留一个邮箱有时间发给你

网友C:
这个写程序我不会 我只会远程4G 通讯  因为我做这个模块

网友D:
你好,请问现在这个通讯搞定了么?我也在用,无从下手,不知道modbus协议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

你好麻烦有空给我也发一个,谢谢!我也在弄这个,无从下手,非常感谢

邮箱:zjt910111@qq.com

网友E(2019-12-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RS  ADPRW需要FX-485ADP模块

确切的说是需要FX3U-485ADP-MB模块

网友G(2020-05-21):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