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ENET-L路由中继的问题

楼主(2019-11-12):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FX3U扩展了一个以太网模块FX3U-ENET-L以太网模块,已经设置了2个通道,单独和WORKS2和触摸屏通讯都没问题。现在想用它经过路由,既可以监视PLC状态,也能同时和触摸屏进行通讯。(就是将以太网模块和触摸屏以及路由器和PC连在一起,PC可以直接上传下载触摸屏和PLC数据,同时不影响触摸屏跟PLC的通讯,不用插拔网线那么麻烦。)

请问是否可以实现?模块和路由器该如何设置?还请用过的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最好是加个交换机,方便以后扩展。。。

网友B:
可以实现,路由器和PLC,触摸屏在一个网段里面

网友C:
加个交换机就搞定了,一般我都是外接一个无线路由器,现场调试都不用连网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路由器和PLC,触摸屏在一个网段里面

是否不使用WAN口,直接将ENET-L以太网模块还有触摸屏和PC都接在路由器的LAN口,如果是这样,以太网模块的路由中继功能需要设置吗?还有路由器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加个交换机,方便以后扩展。。。

感谢解答,我想试试可否直接用路由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交换机就搞定了,一般我都是外接一个无线路由器,现场...



感谢。

方案是否是以太网模块和触摸屏接交换机,接到路由器WAN口,然后PC无线连接路由器,或者有线连接路由器的LAN口?

网友D:
最好用无线路由器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无线路由器  方便

可否请教,详细如何连接或者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可以实现,路由器和PLC,触...

路由器也必须设置,需要和PLC以太网模块一个网段

网友E:
我有这个远程的模块  走4G 或者有线 、 如果你自己做的话要成本低用VPN  + DTU 做远程子网互访也可以 。吧DNS 一起写上。 我是做这个PLC 远程组网通讯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谢谢,试了,开始设置了路由器以后,电脑可以PING通触摸屏和以太网模块,但是触摸屏无法通过以太网模块和PLC通信,PC也无法通过以太网模块上传下载程序,更改了一下以太网模块的设置就可以了。总之,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9-12-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G(2020-05-2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嘛设置的能发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