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v806cdn怎么和smart通讯

楼主(2019-11-12):
最近做一个改造项目,触摸屏用厂里以前淘汰设备上面的v806cdn,plc是新买的s7-200smart,触摸屏plc选项里没有这个plc,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V806CDN本体不带以太网,所以和Smart通讯,要么添加以太网模块CU-03,要么Smart上的RS485与触摸屏作串口通讯。

鉴于V8系列已经全面停产,恐怕添加以太网模块会发生困难,通讯协议可以选择ModbusRTU。

HAVE FUN!

网友B:
里面有MODBUS通信吗?可以走标准modbus协议

网友C(2019-12-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