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开机前,这些参数你调校好了吗?

楼主(2019-11-12):
螺杆空压机开机前,这些参数你调校好了吗?随着螺杆式空压机在企业生产中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大家对于螺杆式空压机也越来越了解,但是很多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一些细节问题导致螺杆空压机发生故障,而有些故障时因开机前没有调整好参数引起的。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主机转向校正

如在螺杆空压机保养过程中拆除过主电源,电源接回后应注意电机的正反转,电机的转向应根据主机的转向,空压机主机的正确转向请查看标示在主机上的转向图标.

校正方法:交换三相电中的任意两条电源线即可。

2、皮带(联轴器)校正

如空压机是采用皮带传动,则皮带的松紧度应为10~20毫米之间,如空压机是联轴器传动,安装好后应手盘动电机及主机并查看联轴器转动时的平衡度。空压机联轴器基本都采用弹性联轴器,平衡度偏差不大时可忽略。

3、螺杆空压机机组内压校正

机组内压应在0.2~0.45MPa之间。

校正方法:该压力值应在机组卸载运行时进行,值的大小在最小压力阀的调节螺母上调节,为了方便读取所调定的值,应在最小压力阀之前取压力检测点并安装压力表(部分微电脑控制器有内压参数显示功能,如没有该功能的应在最小压力阀之前装设压力表)。

4、高温保护值效正

螺杆式空压机正常工作时,其温度应在65~98℃之间。温度过高保护的自动停机温度不得超过105℃。

5、加载、卸载、比例值校正

设置该三种参数时,应首先确定卸载值,卸载值应根据螺杆空压机的额定压力和用气端所需的压力结合确定,确定好卸载值后,再设定加载值,两者的压差应为0.1~0.2Mpa之间,设置好螺杆空压机的卸载和加载值后,最后设定比例值,比例值应设在卸载值与加载值中间。

举例说明:如某工厂需要空压机的供气压力0.8MPa,并且供气要求相对稳定,则应如下设置三种参数:卸载压力设定0.8Mpa,加载压力设定0.65MPa,比例控制压力设0.73~0.75MPa之间。

校正方法:在微电脑控制器中设置该参数(如螺杆空压机的控制采用按扭控制的,则加载与卸载参数应从压力开关调节,比例值应在减荷阀上的比例阀的调节螺母处调节该值)。

螺杆空压机开机前,以上5个参数你调校好了吗?希望通过上面的介绍,大家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网友A:
大家关于机柜空调或者电气温控的问题,都可以在下边留言问我,应该可以解决你们至少8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