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电机出口引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9-11-12):
        大多数咖啡机水泵单相交流电机需要采用引接线、端接头与电机接线板相连接,作为电机与电源连接的必备。不同系列、不同电压等级、不同使用环境的电机,需对引接线的性能,进行必要的选择和评价。比如说高压和低压产品使用的引接线,其电压等级应有较大的差异。

         咖啡机水泵单相交流电机引接线与绕组本线连接后,要通过机座出线口引出,并通过接端头与接线板连接。在这个环节,引线与本线的焊接、引接线与端接头的固定,以及引接线从里到外的布线、固定和防护都很关键,电机运行过程中,引接线会因电机的振动,而与其相近的零部件发生碰撞,这样反复的运动,很可能会导致引接线绝缘破损而发生对地故障。

        无论高压还是低压电机,因为引接线不符合导致的对地故障比比皆是,因而单相交流电机生产厂家应对这个环节进行特别控制。

网友A:
三菱伺服电机刹车是通电刹车还是断电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