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0总是卡顿

楼主(2019-11-12):
eplanP8 2.0,64位总是卡顿,1.2分钟就卡10~20s,根本无法画图。win7系统,内存8G,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有个卡顿大文件夹放在桌面图标大目录文件夹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卡顿大文件夹放在桌面图标大目录文件夹上就可以了。。。

试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