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work'visual进行profinet配置组信号

楼主(2019-11-12):
求高手解答work'visual进行profinet配置组信号GROUP,机器人这端可以进行GROUP,profinet这边就不行什么情况。很疑惑

网友A:
你好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没有,不用配置了,我直接在cnfig定义G1=$IN[1] TO $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