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uka机器视觉方面的资料

楼主(2019-11-12):
库卡机器视觉方面的编程,和库卡和相机的通信方法之类的资料最好。谢了。

网友A:
之前的项目是采用库卡与1200PN通信,基恩士视觉通过1200PN通信,数据进行交互处理

网友A:
你主要看视觉支持什么通信,看看双边有没有相同的通信协议,我喜欢在二者之前加PLC处理数据,这样交互方便,数据可以做到人机HMI上,方便设定参数,查看参数,查看故障

网友B(2020-07-28):
 楼主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吗?

网友C(2020-08-31):
视觉/KUKA可以走TCP,也就是KUKA的KRL。

视觉/PLC/KUKA/可以视觉发数据到PLC,PLC走PN把数据发给KUKA

各种方式都可以,

2D/3D我都做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主要看视觉支持什么通信,看看双边有没有相同的通信协议,我喜欢在二者之前加PLC处理数据,这样交互方便,数据可以做到人机HMI上,方便设定参数,查看参数,查看故障...



厉害厉害,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