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与日系PLC三菱的区别

楼主(2019-11-12):
之前一直在用日系PLC,现在要用西门子这类欧系的,请问这日系PLC三菱跟欧系PLC西门子有什么区别,要注意哪些呢?请站内的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A:
 好像没有区别,一样的使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区别,一样的使用啊

楼主所说的没有区别,我理解为没有功能上的区别。

其实区别在于,通信协议上的差别。

profinet/profibus

与cclink/devicenet的差别。

网友C:
回复内容:区别肯定有呀,功能指令就不一样,编程习惯,两种不同风格滴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区别,一样的使用啊

网友D:
只要有基础,不管换什么品牌PLC都差不多,就是熟悉软件及一些指令而已,主要是编程思路

网友E:
差别还是挺大的   主要编程习惯不一样

网友F:
西门子程序大小以KB计量,日系又千步计量。

网友G:
西门子和三菱PLC最大区别在于,编程指令和编程思维方式

楼主:
回复内容:那整体架构方面呢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和三菱PLC最大区别在于,编程指令和编程思维方式

网友H:
自己感觉西门子的编程更加一点灵活一些,只是自己的感觉

网友I:
西门子相对于三菱来说比较复杂,三菱需要记很多指令,它的指令帮助没有西门子的做的好。对于点数少的,三菱相对于西门子来说比较经济实惠。对于温度等模拟量控制,西门子有专门的软件模块,编程比较方便。对于运动精度控制,三菱有优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那整体架构方面呢对: 李东泽  西门子和三菱...

整体架构当然不一样,西门子已块图居多,三菱已梯形图居多

网友J:
西门子在伺服编程方面比较方便,不用设置太多,三菱则需要设置各种参数,

各有优点,所以要会在使用环境中考虑选型

网友K(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L:
鬼子PLC与西门子最大的不同是:不需要绝对地址来写程序。不需要记一大堆特殊指令,特殊寄存器,特殊继电器。良好的封装,极大的减轻后续工作量。强大的通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