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测试方法

楼主(2019-11-12):
    判断测量双向可控硅(晶闸管)极性的方法

    (1).将三用电表置于Rx1档,量其三接脚,如表所示,不论红表笔如何测量,于T1与G之间的电阻皆为20到50姆,因此另一接脚为T2。

    (2).将三用电表置于Rx1档,测试棒分别接于可控硅的T2与T1,以导线连接T2与G再移开,则T2与T1间呈低电阻(可控硅已被触发),设其电阻为R1。

    (3).再用三用电表分别测T2和G,以导线连接T2与T1再移开,则T2与G之间呈低电阻(可控硅已被触发),设其电阻为R2,通常R1小于R2,则可辨别T1和G两点。

    瞬态抑制二极管好坏测量判断

    1.用万用表R×1k挡测量管子的好坏对于单极型的TVS,按照测量普通二极体的方法,可测出其正、反向电阻,一般正向电阻为4k5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2.对于双向极型的TVS,任意调换红、黑表笔测量其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否则,说明管子性能不良或已经损坏。

    P6KE10CA这个是双向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所以就采用2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