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BB机器人运动速度设置方式

楼主(2019-11-12):
  1. ABB机器人实际实际运行时,当前速度为运动指令内的speeddata(如上图的v1000)乘以当前程序速度百分比(如上图的100%)

2. 若运动指令中,使用\v:=100,则该语句使用100mm/s的速度代替原有v1000运行,如下图

3. 若运动指令中,使用\T:=1,则完成该运动语句为1s,代替原有v1000速度

4. ABB机器人还提供以下设置速度指令

5. 可以使用速度设置指令Velset80,50指令来批量设置速度。其中80表示后续速度乘以80%,但运动语句的绝对速度不能超过50mm/s。下图机器人将以50mm/s速度运行

下图机器人将以700mm/s速度运行

6. SpeedRefresh 80 表示之后运动语句的机器人会以80%速度运行

7. 可以在程序一开始插入如下指令限制单轴速度

SpeedLimAxis ROB_1,1,20;

表示1轴最大速度为20°/s。

当关联了系统输入LimitSpeed时,对应信号为1,则机器人1轴速度被限制为20;信号为0,机器人速度恢复。

8. 进入控制面板-系统输入,关联Limit Speed功能,如下图。

9 也可插入线性速度限制指令SpeedLimCheckPoint 200; 则在系统输入Limit speed为1时,机器人速度被限制为200,系统输入Limit Speed为0时,速度恢复。

该指令对下图的C-F共4个位置进行速度限制

网友A(2020-05-27):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B:
楼主太好了,必须顶一顶

网友C(2020-10-10):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