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芯的护套线断一根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2019-11-12):
      这里指的是2根芯的护套线,如果其中一根芯断了,还可以正常使用吗?应该怎样连接起来?若出现这个情况的话,有两个解决方案:

      其一,继续使用其中的一根电线

      2芯线坏了一根,可以把好的那一根做单芯线使用,坏的那根不用管它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哪根线是好的,哪根线是坏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万用表工具了,如果线被固定住,且比较长(比两根表笔伸展了还长),还需要用到一段电线做辅助测量。

      把万用表调到蜂鸣档,一根表笔接触电线的首端,另一根接触电线的尾端;如果万用表发出蜂鸣声,表示该电线正常,反之表示该电线断了;2芯线如果线色一样,可以用其中一支表笔分别接触两根电线,只要其中一根发出蜂鸣声,表示正常,结果也就出来了

      如果表笔不够长,可以接触辅助电线:一根表笔接触待测线的首端,另一根表笔和辅助电线的首端接触(记得剥线皮),再用辅助电线的尾端当做表笔进行测量。

      其二,继续使用两根

      如果护套线是暗装的,是无法直接对电线进行维修的,除非把电线从墙里拉出来。若是明装操作起来就比较简单,只需要一根电子笔。

      在这根电子笔的上方,有两个金属块,分别写着“感应断点测试”和“直接测试”,用手接触电笔的“感应断点测试”,笔尖沿着电线走,显示屏上出现数字,表示线路正常;直到显示屏上只显示一个闪电的图标,表示该处有断点(具体操作参照说明书)。

      把断点位置的外层绝缘层剥离(护套线有两根绝缘层),再用电笔测试里面的两条线,找到其中断路的电线,剥开电线绝缘层,制作电线接头,之后用绝缘胶布进行包裹——先包裹接头,再将两根电线同时包裹一遍即可。

      以上内容就是对于2芯线断一根的处理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