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专业电主轴厂商:教你降低电主轴操作的失误率的方法

楼主(2019-11-12):
怎么降低电主轴操作的失误率呢?

1、我们要按照相应的要求来对电主轴的进出水管进行连接,还要看看他有没有漏水的情况,从开机一直到停机,冷却系统都要连续的进行作业,冷却液他要单独用一个水箱,并且每个月都要对冷却液进行更换。我们要把变频器和电主轴的功率、频率还有电压匹配使用。变频器的电流要按照电主轴的电流来进行设置。

2、要是听到电主轴里面有异常的声音,那么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检查,摸摸电主轴有没有发热、振动,如果有那我们要进行关机检查,再看看加工的时候的质量是否稳定。

3、电主轴在进行装刀的时候,我们要把他轴头上的锥孔都清理干净,还要把弹簧夹头上表面的污垢清理掉,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精度下降。装夹电主轴螺帽,我们要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另外,接触球的轴承他有一个转速的限制,所以电主轴是不可以超速的,如果超速那会把精密接触器的轴承给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