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通过modbusrtu协议读取仪表数据

楼主(2019-11-12):
通讯协议如下:

读取数据如下:

父设备设置如下:

这个端口号,我应该选择哪个,依据是什么?

设备地址,是填十进制的65 还是十六进制的41

以32们浮点类型,读取40009 和40010

通道类型,通道地址,数据类型该如何选

小弟刚接触,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设备地址肯定是选 65   添加通道时候选择 32位浮点数    起始0数量9    完了之后就是关联数据的事了。只不过要注意下画圈这块的顺序,有可能是3412,到时候读出来数据如果不对的话调整下就行。

网友B(2021-10-12):
学习了。感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