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套设备plc机柜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楼主(2019-11-12):
成套设备plc机柜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是放在设备旁边还是集中放置

网友A:
就地控制的操作箱就放在设备旁边,总控制就放在控制室,如果是成套控制柜,最好放在设备旁边,可以减少很多走线,有时候根据客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