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编程口波特率如何更改

楼主(2019-11-12):
群里有哪位大神可以修改三菱3Uplc编程口波特率的,注意是编程口!!!!GX works2可以改但是PLC重启完就又变成9600了。

因为我用Labview通讯读数据,默认的9600有点慢了。所以要改波特率,谢谢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网口模块有点贵搞出来成本也上去了,所以不是太考虑。

网友A:
加以一个以太网转换模块,这样就快了不少

网友B:
三菱MX 软件联机通讯,那个是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改的?



这个改完,重启PLC就没有用了

网友D:
好像确实是改不了  因为每次我们的通讯模块 给客户挂上PLC ,改完是不生效的。485  走96000  远程控制不是一般的难受。。。。 现在我出远程模块碰到这个设备我都提前告诉客户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在这里改的? ...

是再连接那里就变成了96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

是的,只要断电重启就是默认的96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这个还没主意  可以考虑不用编程口试试

网友E:
怎么都可以改,默认的960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

下载程序更改可以保存

网友F:
FX3U编程口波特率好像是自适应的。记不清了,以前就这个问题还咨询过三菱。

网友G(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H(2024-09-11):
我现在监测到了几个数据,不知道中间有什么联系
5088   4B35    A9FD   7A6F
9A24   2E3A    D111   7208
4EEB   51A0    1B59   6096

网友H:
我现在监测到了几个数据,不知道中间有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