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网特殊继电器SB分配咨询

楼主(2019-11-13):
PLC上有两个H网模块,第一个是普通站,第二个是远程控制站,两个网络模块SB SW起始结束分配点相同,会不会造成PLC故障

网友A:
2个模块肯定不能用相同地址——你想要CPU数据错乱发神经吗??

同一网络的主从站,其分配地址必须一致才能保证数据正确传输,你这个是不同网络,模块参数地址是CPU对模块操作的正确途径,你给他同一个地址,这个CPU刚刚操作另一个CPU又操作,不发神经就见鬼了!!

网友B:
干嘛非要使用相同地址?255个地址找出2个不同有这么难吗?

网友A:
本来在参数设置时有一个“检查”按钮,设置好检查一下就知道

楼主难道连这个按钮都不知道咋??

网友C(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D(2021-03-18):
引用 网友C: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