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加中间继电器的利弊讨论

楼主(2019-11-13):
PLC的输出点加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控制负载,目的是为了隔离,防止输出点损坏,这个道理想必大家都明白。但是在具体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会有如下两种观点:

用户甲:PLC本身就有继电器输出类型的,只要负载不频繁动作可以选择继电器输出型的PLC,前提是充分考虑其技术指标及使用要求,使用简单经济。尤其点数多的这种,几百个点加几百个继电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用户乙:加的好处很多,不加风险很大,毕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PLC的点坏了还得换点修改程序,比较麻烦,如果输出用继电器直接换个继电器完事,相比后者维护更可靠方便吧!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何看法呢,欢迎回帖讨论分析!

讨论福利:有效参与用户均奖励20积分

网友A:
      有过教训:硫化生产线用一台OMRON   P60机,继电器输出型,输出接液压系统的电磁阀,没加中间继电器。运行中电磁阀线圈烧毁,同时烧了PLC输出点继电器、线路板的铜箔和保险丝。拆PLC换继电器、用线连接电路修复;还有一例,也是硫化机用。电磁阀选的是24V,维修工换电磁阀时没断电拆线、接线,短路将PLC输出点烧了,同前例一样。

      又是硫化机生产线,给普利xx公司做的,他们从日本来电气工程师审查我的电控设计,提出输出点必须加继电器隔离,于是修改图纸。

      以上是20多年前的事,就此事在《电世界》杂志发过一篇短文。

      我的观点是:输出有柜外配线的负载,必须加继电器;高电压、大电流最好加隔离继电器;柜内配线小信号负载可不加继电器。柜内配线控制大容量电感负载(如大功率的变压器、接触器线圈),必须加继电器,因为感性负载容易烧蚀触点。高频率信号输出,必须用晶体管输出型,不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B:
1、不同系统之间通过IO做通讯,为了防止彼此电源相互串扰,用继电器隔离有必要;

2、晶体管输出驱动交流类型负载、PLC驱动过高电压负载或者过大电流负载,必须加继电器隔离或者放大容量;

3、较快开关速度小负载、高速脉冲输出类,请不要盲目加继电器

网友C:
这个得看,如果就几十个点的PLC就没必要加中间继电器。如果是几百个点的PLC,最好是加上中间继电器隔离,不但输出加继电器,甚至输入也需要加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因为控制柜是家里搞好的,到现场还要将外部先引入,有时候现场接线人员会串入220VAC进入,所以加继电器隔离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D:
我们就是输入输出都加继电器,其实有时感觉也挺浪费的,但是保险,大家潜移默化的都加

网友E:
我比较同意三楼观点,其实输入输出都加继电器比较保险,有了它,再也不担心外面串入的强电,还有一点就是可以让整个控制柜看起来不那么空,给客户感觉也不错,要是打开控制柜,除了PLC及开关电源和空开几排端子,这样看着也不舒服,客户觉得花了大价钱买的东西,没看见啥。而且加上继电器增加控制柜神秘感。

网友D:
回复内容:但是对于私企对电气成套价格把控严格的可能会按最经济的来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同意三楼观点,其实输入输出都加继电器比较保险,有...

网友D:
说到这想到我们之前做技术选型,当时公司有招标环节,价格管控特别厉害,招标的那个负责人之前是做技术出身,选的有点问题就让你改,要么替换,要么做两种选型对比,都快被整疯了,公司的电气人员都烦他

网友F:
        原来PLC的价格高,会的人少,所以当宝贝一样,输出都加个继电器,现在PLC的价格也下来了,会的人也多了,还要必要多此一举吗?一个SMC电磁阀的电流十几ma,一个继电器的电流三十几ma,加继电器有什么作用?

        还有,一台设备的动作周期超过百万次的时候,必定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你加个继电器,不是多个必定要出问题的故障点吗?

        至于说到怕串电进去,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提高人员素质,而不是什么都加继电器

       哎,你们喜欢加继电器就加把,反正我是能不加就不加

网友B:
鄙人设计制作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控制系统,跟日本、美国、德国的设备一起运行,至少人家看了还竖起大拇指说OK。人家看到你们输入加继电器的柜子——直接说这种垃圾不要与他们设备摆在一起!!

国内有一家就是输入输出都加继电器的垃圾,直接被人家说这种垃圾扔了......

网友D:
回复内容:至于么,一个问题,就感觉自己的技术高大上一样,好像别人都一文不值,狂妄自大

引用 网友B:
鄙人设计制作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控制系统,跟日本、美国、德...

网友D:
技术讨论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好了,何必要损人家一道,手痒么是

楼主:
@乖乖小笨熊,回帖请注意你的措辞,用语,

网友G:
电机那种正反转控制的,加中间继电器,可以手动试转;

电磁阀加中间继电器的可以手动调试气缸类,其它高频动作的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

如果负载小的直接用输出就可以了!没有特别明确的界线,我觉得!

网友H:
个人观点:加不加继电器取决于你的输入/输出信号类型以及负载的大小,哪有绝对的加或者不加,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去制定方案。

网友I:
赞同,技术没有绝对的权威,要不还让大家来讨论干嘛,直接用不就得了

我认为这个加不加的问题看自己项目的实际情况,酌情判断,区别对待,跟个人水平没啥关系吧,看楼上那么激动

引用 网友H:
个人观点:加不加继电器取决于你的输入/输出信号类型以及...

网友J:
根据客户要求来确定加不加继电器,把利弊都跟客户讲好

网友K:
PLC晶体管加继电器,看你要控制什么,如果要是控制电磁阀之类,建议还是加上,为了保护PLC输出点。如果电磁阀烧了,不会损害PLC输出点。

如果是控制伺服驱动点位,我一般都不加,直接控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原来PLC的价格高,会的人少,所以当宝...

PLC是便宜了,但是如果烧毁PLC点,我们还要修改程序,如果距离比较远,需要或者跑一趟,或者加上远程模块。

网友L:
为什么啊?难道说不加继电器的好?还是有更好的选择

引用 网友B:
鄙人设计制作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控制系统,跟日本、美国、德...

网友M:
具体要计算负载工作的电流再与PLC点的承载能力比较,如果小于点的承载能力那么可以直接使用,反之亦然

网友N:
能说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加继电器的电气设计不合格呀

        其实每路输出要加保险的,用来输出防止意外短路(只是用防止意外短路)有些不懂的没学明白或者偷懒,直接合并成一路,加大保险电流容量,或者直接不用;

        按负载说,电感高电磁阀、继电器的要并联反向二极管保护,交流的加RC保护。

        微功耗电磁阀,如小日本的SMC新型号,PLC晶体管加保险后直接驱动

网友N:
引用 网友K:
PLC晶体管加继电器,看你要控制什么,如果要是控制电磁...

你这电路设计水平也不行啊  要多向人家小笨熊学习

网友N:
在论坛发言的,我觉得小笨熊经验技术最好,其它的都不行,怪不得看别人回帖总爆粗口

网友N:
回复内容:你这观点部分是错的!

引用 网友A:
有过教训:硫化生产线用一台OMRON   ...

我的观点是:输出有柜外配线的负载,必须加继电器;高电压、大电流最好加隔离继电器;柜内配线小信号负载可不加继电器。柜内配线控制大容量电感负载(如大功率的变压器、接触器线圈),必须加继电器,因为感性负载容易烧蚀触点。高频率信号输出,必须用晶体管输出型,不可以用继电器。

楼主:
回复内容:欢迎您提出高见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你这观点部分是错的!对: 网友A      ...

网友O:
PLC输入多是弱电信号,用带保险的输入端子就够了,输出点所带负载强弱电都有,避免接错线造成损失,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你这观点部分是错的!对: 网友A      ...

哪部分错了?请指正。

网友N:
回复内容: 柜外负载必须加过载保护、 断路器、熔断器等      继电器却不是必须的

保护安全的不是继电器,是断路器
用继电器做隔离,如负载短路会造成全部停机,用熔断器只会引发局部故障,在大的系统设备上尤其重要,你看外国数控机床、机器人柜全是一堆熔断器,哪有什么继电器转接?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N  回复内容:你这观点部分...

其实每路输出要加保险的,用来输出防止意外短路(只是用防止意外短路)有些不懂的没学明白或者偷懒,直接合并成一路,加大保险电流容量,或者直接不用;

        按负载说,电感高电磁阀、继电器的要并联反向二极管保护,交流的加RC保护。

        微功耗电磁阀,如小日本的SMC新型号,PLC晶体管加保险后直接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 柜外负载必须加过载保护、 断路器、熔断器等...

       作为PLC输出回路,熔断器保护是必须的。不过,短路是意外,熔断器参数参差不齐可不是意外。短路发生时,熔断器、负载和电路同时烧毁的情况是常见的。所以,有些情况下用继电器隔离是必要的。

       另外,在控制装置中熔断器是降低运行可靠性因素之一,不会使用如你描述那么多的熔断器。

      PLC输出接电感负载,设计中必须采用二极管保护和RC保护。直流负载二极管吸收反电势非常有效;交流负载采用RC吸收回路,能降低触点间电弧,RC值配合不好作用有限。加隔离继电器增加PLC内部继电器触点寿命,何尝不是一个优选的措施。

      谢谢回复!

网友P:
利:最大用处就是保护PLC输出点不被烧坏,增加输出的触点容量。

弊:增加成本。导致输出相应变慢,同时继电器本身也是一个故障点。

实际中具体根据工况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案,没有绝地的好坏。

网友Q:
还是要加继电器维护各方面方便一点,但是成本增加

网友R:
一个为了省钱,一个为了保障…看客户与老板怎么想,我们怎么做,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PLC晶体管加继电器,看你要...

这个不好说,我们有时候根本不加继电器,就是控制电磁阀也不加。

那是我做的西门子PLC-319F系列,电磁阀都是阀岛,直接组态到博图里面

这样根本不用加继电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N:
能说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加继电器的电气设计不合格呀  ...

加继电器要根据 自己控制系统而定。

不是能一概而论。

网友S:
建议安装继电器,学习一下。

楼主:
其它微信网友的讨论回答

网友T:
建议加装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U:
个人认为:最好增加中间继电器。继电器起到信号放大作用,如果PLC输出直接控制电磁阀,接触器等控制器件,很可能导致PLC输出点损坏(大电流导致触电黏连现象较多)。

中间继电器种类繁多,常用的有普通中继,也有固态继电器,继电器模块组等。

至于优点有:信号放大、隔离作用。

缺点有:

1、增加总体成本。

2、继电器触电黏连,导致线路故障。

3、优选好品牌,固态继电器。

4、干扰性加大,注意防干扰措施

网友V:
要看具体的电气设计要求,单纯讨论加与不加,无意义。

网友W:
中间继电器的主要用途有:

1、用其常开或常闭触点来控制一个或多个较大负荷电流(10A以上)的线路开关〔主要是接触器和断路器),作为控制按钮或微型开关与较大负荷电流的电路开关元件之冋的一个控制信号传递环节,这是它被称为中间继电器的原因;

2、用于直接控制较小电流(10A或5A以下)的线路或用电设备,例如照明灯、指示灯、电铃、小容量电炉、小容量电动机、小型风扇等,此时相当于个小容量的接触器。

说白了就是低压控高压,现如今的电子技术比以前要好很多,本身都会有自保护的功能,所以根据功能实际情况使用,全部加的话感觉有点傻傻的。当然了主要还得看客户需要,毕竟他们才是上帝。

网友X:
我们一般指示灯的不加,其他待电磁阀等的,都会加个继电器,方便信号隔离

网友Y:
大家知道,普通继电器和接触器有电寿命和机械寿命的(固态继电器从理论上讲,寿命无限),建议你plC模块采用半导体输出类型的,用固态继电器来放大其容量,以便驱动较大的负荷。

网友Z:
现场工作经常出现PLC烧点的情况,加继电器很重要。

网友:
加继电器主要是隔离保护PLC,PLC自带的继电器节点容量小

网友A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加了就绝对的好。

网友AB:
赞同8楼的观点

楼主:
获奖明细;

用户昵称奖励
李纯绪20积分
乖乖小笨熊20积分
请叫我王老湿20积分
浮游云中20积分
镜头看世界20积分
victor32920积分
kitecrying20积分
桃李不严20积分
李东泽20积分
问学_2320积分
Qiang20积分
fxq19912520积分
IE533820积分
其布ZH20积分
alame20积分
早起的小鸟20积分
luzhongui20积分
国清才子贵20积分
AC米兰20积分
Smile-lyc20积分
gkrs20积分
GUXIANGGUO20积分
pengyh_9643183320积分
镶蓝旗20积分
修仙的李白20积分
ozoner20积分

网友AC:
我认为还是加继电器的保险

我公司生产线控制柜,有国产的,也有德国原装引进的,用的PLC有国产的也有西门子等外国的,输出都加了继电器,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全吧

网友AD(2019-12-19):
如果需要做隔离的就加,如电机的正反转

但像三色灯,电磁阀这种PLC可以直接驱动的就不加中间继电器

个人倾向不加中间继电器,省成本,省空间

网友AE(2020-10-14):
好像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