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电气设计的接线工艺标准

楼主(2019-11-13):
电力作业人员都知道,配电柜导线的连接在电工的工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大部分的电工师傅接线都有相对的规范,几乎都是以实现电气控制功能为主体而进行的接线,可是回头看看,电工配电柜的接线也是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的。

一,配电柜导线连接注意事项:

1,首先就是要保证导线的截面能够承载正常的工作电流, 同于柜内元件的损耗发热, 使得温度要比柜外高的特点留足余量。对于控制电路的导线连接也要考虑其在特殊条件下对抗拉强度的要求。

2,控制柜的柜门上都有按钮等元件,就使得柜门上备用线的放置就极其必要。因为在现场针对实际工况而修改和增加电路是有极大可能性的, 而柜门上的线束通常是使用缠绕管保护, 就使得在现场对柜门上元件增加导线的情况就显得特别的麻烦。所以备用线的颜色也是非常显眼的黄色, 这样对柜内修改增加过的回路 也会一目了然。

3,控制线路的接线线端处理必须使用专用铜接头和与其匹配的标准压接工具。 在厂家中发现其控制线路线端的处理竟然使用斜口钳的刃部进行剪切式压接或 使用其他钳具的受力平面进行平面挤压式压接。但使用这些方法的最大问题就是:每个线端接头的压接质量都会随着接线人员本身的握力, 接线人员手腕的疲劳程度而起很大的变化。握力过大会使铜接头和铜线一起被剪断。如果握力小一些, 就只能保证铜接头暂时不和铜线分家, 可是在一般的检查时这些问题根本不会被发现, 就会给本身就很复杂的现场维修带来更多的“试题”。自然的也就谈不上对产品质量的保证。

二,配电柜导线连接的标准:

1,配电板绝缘导线的最小截面积应为 1.0mm²,对于低电平的电子电路允许采用截面积小于 1.0mm²的导线(但不得小于电子设备制造厂对安装导线截面的要求)。截面积不大于 8mm²时,其弯曲半径应大于其外径的 3倍。配电板面板等活动部分的过渡导线,应有足够的可绕性。

2. 连接导线的绝缘应是耐潮、耐霉及滞燃的,其绝缘电压等级为:线路工作电压小于或等于 100V 时,绝缘电压等级应大于或等于 250V ;线路 工作电压大于 100V 小于或等于 450V 时,绝缘电压等级应大于或等于 500V 。

3. 导线应严格按照图纸,正确地接到指定的接线柱上。

4. 接线应排列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良好、无损伤。

5. 外部接线不得使电器内部受到额外应力。

6. 接线应按接线端头标志进行。

7. 连接电源指示灯导线线径为 1.5mm2。

8. 进入断路器和漏电开关的单回路线径最小为 1.5mm2。

9. 单主电路线径最小为 1.5mm2。

10. 开关跨接线路最小线径 2.5mm2。

11. 进入变压器初级绕组最小线径为 1.5mm2。

12. 控制线路电源跨接线最小线径为 1.5mm2。

13. 控制线路最小线径为 1.0mm2。

14. 面板控制回路至底板接线最小线径为 1mm2。

15. 电压表导线连接导线用 1.5mm2。

16. 电流互感器导线连接线用 1.5mm2。

17. 面板备用线用 1.0mm2黄色导线。

18. 柜内照明用线 1.0mm2。

19. 面板至底板的控制线用多芯型软线。

20. 底板接线用软硬线。

21. 特殊情况:PLC 、 x41、 y41等接插件可用 0.3mm2。当面板及柜内空间狭小时可用,但必须经负责人同意。

22. 主电路导线头、尾端部及中间一律用彩色塑套管进行标示(黄、绿、红)。

23. 电源指示灯连接导线颜色与电源电压等级相符。

24. 电压表连接导线颜色与其指示的电压等级相符。

25. 电流互感器线用黑色。得使用绝缘套管遮盖端部。

26. 连接导线端部一般应采用专用电线接头。当设备接线柱结构是压板插入式时, 使用扁针铜接头压接后再接入。当导线为单芯硬线则不能实用电线接头, 而 将线端作成环形接头后再接入。

27. 如进入断路器的导线截面<6mm2, 当接线端子为压板式时, 先将导线作压接 铜接头处理, 以防止导线的散乱; 如导线截面>6mm2, 要将露铜部分用细铜丝环 绕绑紧后再接入压板。

28. 截面为 10mm2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和单股铝芯线可直接与设备、 器具的端子 连接。

29. 截面为 2.5mm2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的线芯应先拧紧搪锡,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30. 多股铝芯线和截面大于 2.5mm2的多股铜芯线的终端,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应焊接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元器件的端子进行连接。

31. 导线端部无接头的:对插入式接头, L 取插入式接线板的插接长度;对环形 接头, L 取环形接头的长度以适当直线部分。直线部分的长度应按平垫圈半径考 虑,使平垫圈恰好紧靠绝缘切口压在环形接头上,而不压到绝缘层上。

32. 导线的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规定; 当设计无规定时, 包括绝缘层在内的导 线总截面积不应大于线槽截面积的 60%。

33. 在可拆卸盖板的线槽内, 包括绝缘层在内的导线接头处所有导线截面积之和 不应大于线槽截面积的 75%;在不易拆卸盖板的线槽内,导线的接头应置于线槽的接线盒内。

34. 剥除绝缘层时, 不得损坏线芯, 线芯和绝缘层端面应整齐并尽可能垂直于线芯轴心线。线芯上不得有油污、残渣等。

35. 剥除导线绝缘应采用专用剥线工具, 不得损伤线芯, 也不得损伤未剥除的绝 缘,切口应平整。

36. 压板或其他专用夹具, 应与导线线芯规格相匹配。紧固件应拧紧到位, 防松装置应齐全。

37. 导线与电器元件间采用螺栓连接、插接、焊接或压接等,均应牢固可靠。

38. 套管连接器和压模等应与导线线芯规格相匹配。

39. 接头在压接前,应除去铜芯线上的橡皮膜、残渣及油污。

40. 环形接头的绕圈方向应与接线柱螺母旋紧方向一致。

41. 压接前检查接头,不得有伤痕、锈斑、裂纹、裂口等妨碍使用的缺陷。

42. 电柜内所有接线柱除专用接线设计外, 必须用标准压接钳和符合标准的铜接 头连接。

43. 柜门面板控制线完成后必须放置至少 20%备用线,最少为三根。

44. 备用线的柜内长度应以能连接柜内最远元件为准。

45. 如果面板无线槽, 把备用线卷成 100mm 直径的线卷, 并用扎带可靠固定在面 板扎线攀处。

46. 盘、 柜的电缆芯线, 应按垂直或水平有规律地配置, 不得任意歪斜交叉连接。备用芯长度应留有适当余量。

47. 柜内 PLC 输入回路的布线尽量不与主回路及其他电压等级回路的控制线同线槽敷设。

48. 避免将几根导线接到同一接线柱上,一般元件上的接头不宜超过 2~3个。当几个导线接头接到同一接线柱上时,接触应平贴、良好。

49. 集控台应采用滞燃型船用多股绞合导线。对于传输信息的导线, 应采取必要的防干扰措施。导线应敷设在走线槽内,或用夹线板固定。导线应可靠连接,并有放松措施。

50. 端子等集中布置的元件的短接线不进入线槽, 以方便检查和节省线槽排线空间。

51. 引入盘柜的电缆应排列整齐、编号清晰、避免交叉,并应固定牢固,不得使所接的端子排受到机械力。

52. 面板和柜体的接地跨接导线不应缠入线束内。

53. 外露在线槽外的柜内照明用线必须用缠绕管保护。

54. 面板接线的外露部分应该用缠绕管保护。

55. 橡胶绝缘的芯线应外套绝缘管保护。

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