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应用程序命令语言执行频率问题

楼主(2019-11-13):
想通过程序实现延时功能,类似这样的程序

a=a+1;

if(a>=50)

 {

       ;

}

但是现在程序运行的时候,程序执行的频率不是按100毫秒一次执行的。a基本上是每秒增加两次这样。

修改毫秒的数值程序执行的频率也不变。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为什么程序执行周期不能改变。

楼主:
按说100毫秒1秒钟应该执行10次才对 现在1秒就只有两次

改变数值也不变

网友A:
说明你的脚本编程不对,你在画面上加个输出点,关联上'A‘运行系统看看A变化不变化。怎么变化的详细发上来,还有你的编程脚本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脚本编程不对,你在画面上加个输出点,关联上'A‘运行系统看看A变化不变化。怎么变化的详细发上来,还有你的编程脚本发上来

我在组态里输出过a,它就是按一秒钟两次的频率增长 不是每100ms增加1

改变毫秒的数值增长的速度也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脚本编程不对,你在画面上加个输出点,关联上'A‘运行系统看看A变化不变化。怎么变化的详细发上来,还有你的编程脚本发上来

程序就是a=a 1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tao11 说明你的脚本编程不对,你在画...

a=a+1

网友A:
你改下命令语言,if  a==a    a=a+1  ;  然后脚本是写在页面属性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下命令语言,if  a==a    a=a+1  ...

脚本写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里

网友B:
只修改应用程序的运行频率还不够,需要在设置运行系统中修改运行系统基准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修改应用程序的运行频率还不够,需要在设置运行系统中修...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在运行里把系统频率改了就好了。

网友C(2019-12-2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嘉馨竹  只修改应用程序的运行频率还不...

运行系统里还有个基准频率。

网友D: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