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通断频率快固态继电器和放大版哪个好

楼主(2019-11-13):
有个项目plc输出控制电磁阀,开关频率0.5s一次,一天大概通断10w次左右,请问大佬们是采用plc放大版好还是固态继电器好呢

楼主:
大佬们可以发表下各自的看法

网友A:
楼主电磁阀不是24V的吗?

网友B:
plc放大版有好几种:光耦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放大板,MOS管(晶体管)放大板、机械继电器放大板,可控硅放大板等等,前2者只适合DC负载类型,继电器是负载交直流负载类型不拒但是不适合低频率动作,可控硅放大板基本只适合交流负载,看楼主电磁阀是那种:交流220V用可控硅放大板,直流负载用光耦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放大板,MOS管(晶体管)放大板

网友C:
我这种情况一般都选择光耦本体输出的PLC,都不任何模块

网友A:
要是24V直接接就好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种情况一般都选择光耦本体输出的PLC,都不任何模块

佩服,记得接电磁阀的时候不能犯一次错误,不注意就坏点

网友E:
看你的电磁阀是多大电流的,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直接PLC输出。

如果电流超过1A,建议使用PLC放大板

如果电流超过2A,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放大版有好几种:光耦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放大板,MOS管(晶体管)放大板、机械继电器放大板,可控硅放大板等等,前2者只适合DC负载类型,继电器是负载交直流负载类型不拒但是不适合低频率动作,可控硅放大板基本只适合交流负载,看楼主电磁阀是那种:交流220V用可控硅放大板,直流负载用光耦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放大板,MOS管(晶体管)放大板

24v供电的电磁阀,频率较快,从使用寿命来看,哪种会好一点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乖乖小笨熊 plc放大版有好几种:光耦继...

建议使用晶体管放大版

网友F(2019-12-17):
固态继电器吧      那个稳妥

网友G:
我的经验,这种情况尽量选放大板,一般不需要用固态

网友H: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I(2020-08-05):
一直都是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直接控制电磁阀,这么多年来还很少遇到坏点的

网友J(2025-10-30):
我觉得是固态继电器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