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平台实时数据库如何快速搭建分布式系统

楼主(2019-11-14):
跨平台实时数据库支持部署为分布式系统。与传统的分布式系统不同,跨平台实时数据库每一个客户端可以同时从多个服务端采集数据,每一个服务端也可以同时为多个客户端提供数据,同一节点可以同时作为服务端和客户端两个角色,任意节点都支持配置为双机热备,在提高了系统运行效率同时,极大地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及可靠性,能够防止由于某一台或几台设备宕机而导致的数据丢失、系统瘫痪等严重问题。

下面将详细介绍跨平台实时数据库如何快速搭建分布式系统。

一、跨平台实时数据库分布式系统的名词解释

服务端:数据的提供端,被采集端。

客户端:数据的采集端。

服务端与客户端的概念是相对的,在任意数据采集过程中,被采集端称为服务端,采集端称为客户端。一台主机可以既为服务端又为客户端。

数据源:数据的来源,分为两类,本地数据源及远程数据源。

双机热备:可以指定一台主机为主站,另一台为从站。从站内容与主站实时同步,包括实时数据、历史数据、统计数据、操作事件,报警记录等内容同步。从站实时监视主站状态,一旦发现主站停止响应,便接管控制。

断点续传:服务端与客户端通信时,如果网络出现故障,或服务端软件退出后重新启动,客户端能够暂存断线期间的历史数据,待服务端运行正常后,自动恢复到服务端。断点续传功能保证了历史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二、跨平台实时数据库分布式系统的搭建

1、配置数据源实现远程采集

例如局域网中有两台主机AB,主机A为服务端,IP地址为192.168.1.100,主机B为客户端,IP地址为192.168.1.200,网络拓扑图如下:

远程数据源网络拓扑图示例

进入主机B工程组态,在导航树数据源目录上右键,点击新建按钮,进入数据源属性设置画面。节点类型选择远程TCP”,主服务器IP地址填写主机A的地址192.168.1.100

其他设置含义请参阅《跨平台实时数据库使用手册》。

新建数据源

数据源属性设置画面

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进入远程数据源数据项画面,点击增加项,打开引用项定义对话框。

远程数据源数据项画面

引用项定义对话框

名称:填写主机A中的点名+点参数,例如a1.pv

类型:选择该点的数据类型,例如PV为实型,DESC为字符串型。

说明:根据需要填写备注信息,可为空。

设置完成之后,即可在主机B的组态中使用主机Aa1.pv

可以使用点表选择,或在脚本中输入文本:remoteA.a1.pv调用。

可直接在点表中选择

不同网段的远程数据源设置,请参阅文档《跨平台实时数据库跨网连接功能介绍》。

2、断点续传

打开在主机B中配置好的远程数据源remoteA,点击右侧高级”按钮,显示数据源属性的高级设置。

数据源属性的高级设置

故障恢复:勾选此项即启用断点续传功能。当网络断开时,数据将暂时存储在数据源指向的机器中,待网络恢复后,系统会将断线期间的数据重新采集到当前服务器中。

恢复时长:可以恢复此时间内的数据。

3、双机热备

建议为双机热备的主机配备双网卡,一块网卡用于主机间通讯,称为心跳网卡;另一块网卡用于连接数据源。

注:心跳线建议使用双绞线或光纤直连,不建议中间增加路由器和交换机等网络设备。

双机热备网络拓扑图示例如下,主机C配置为主站,心跳线网卡IP192.168.1.10,数据源网卡IP192.168.2.10;主机D配置为从站,心跳线网卡IP192.168.1.20,数据源网卡IP192.168.2.20

双机热备网络拓扑图示例

网络环境配置完成后,开始双机热备配置。

在开发环境下,依次点击数据库-冗余配置,进入双机热备设置画面。

双机热备设置画面

本机类型:当前工程的运行模式,可有三种选择:普通节点、主站、从站。

主站:启用双机热备,本机配置为主站。

从站:启用双机热备,本机配置为从站。

数据自动同步:数据同步的天数。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会发生数据同步:一是当从站启动时,自动从主站获取历史数据;二是主从站切换时,数据缺失的一方会从另一方获取数据。

主(从)站数据源:当本机类型为主站时,此处设置的是从站的IP地址;当本机类型为从站时,此处设置的是主站的IP地址。该参数为必填项,不能为空。

查询周期:从站每隔多长时间向主站查询一次状态,以毫秒为单位,默认设置为500ms

超时时间:如果主站在超时时间内没有应答,则认为其已经发生故障,以毫秒为单位,默认设置为10000ms

全部设备故障时才切换:勾选此项时,当连接本机的IO设备全部故障时,才进行主从站切换。否则只要有IO设备发生故障就切换。

1)主机C-主站配置

进入冗余配置画面,本机类型选择主站,地址填写主机D的心跳线网卡IP地址192.168.1.20。主机C配置完毕。

主机C双机热备配置

2)主机D-从站配置

进入冗余配置画面,本机类型选择从站,地址填写主机C的心跳线网卡IP地址192.168.1.10。主机D配置完毕。

注:主机D无需进行工程组态。

主机D双机热备配置

以上配置完毕,运行主机C。在主机C启动完毕后,运行主机D,主机D就能够完全同步主机C的工程及数据,实现双机热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