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功率7kv能负载10kv的设备吗?

楼主(2019-11-14):
隔离变压器功率7kv能负载10kv的设备吗?

网友A:
标题单位都写错KW。这要看什么设备。总加起来功率是10KW而最大的器件才4KW而都是分开运行的,总的计算功率小于7KW当然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题单位都写错KW。这要看什么设备。总加起来功率是10KW而最大的器件才4KW而都是分开运行的,总的计算功率小于7KW当然可以用。

隔离变压器带负载能力的大小不叫千伏不叫功率,叫容量。其单位不是kv不是kw,是kva或mva即千伏安或兆伏安

网友A:
对于连标题单位都会写错的小兄弟还有那些来问问题的门外汉,还是用千瓦KW比较合适也比较容易理解。容量视在功率千伏安KVA还是少用为妙,更不理解。慢慢的他们自己会懂得什么是视在功率S单位伏安VA、有功功率P单位瓦W以及无功功率Q单位乏var。

网友C:
各位,变压器的标准单位就是KVA而不是KW,大家批评别人要注意自己照样踩雷!!

网友D(2019-12-23):
一般不能负载

网友E:
短时间没有问题

长时间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