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螺杆空压机四大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案

楼主(2019-11-14):
螺杆空压机主要部件有:空气过滤器,低压转子,中间冷却器,电子马达,高压转子,后冷却器,传动部件,齿轮箱,调节器控制系统,安全阀及消音外壳等,具有寿命长,噪音低,更加节能等优点。下面,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螺杆空压机四大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案,“四面出击”解决你现有的烦恼。

1、油温过高

空压机有油温保护设置,油温超过70℃时会造成空压机频繁关机,原因是油冷却器失效。由于油冷却器内冷却水管路较细,结垢后不易清理,造成油温降不下来。

更换油冷却器费用很高。某厂经过试验,拆下油冷却器后,在去垢剂中浸泡一天,再用小水泵将带压力的水打入油冷却器中反复冲洗,可将水垢去除。用此方法,该单位空压机没有更换过油冷却器,夏季油温也可控制在60℃以下。

2、空气输出温度过高

1)降低空气输入温度。增加空压机房的通风,在空压机房的房顶加排气罩,用来排除热气,控制室内温度不要过高,特别在炎热的夏季,空压机房的温度不要超过40℃。

2)降低冷却水的输入温度,冬季水温保持在18℃,夏季水温保持在24℃。

3)增加冷却水的流量,经测算,冷却水输入温度和输出温度差15℃,冷却水流量为3.7升/秒。

4)清理冷却水中的水垢或脏的沉淀物。在冷却水中加入去垢剂疏通冷却水系统。

3、螺杆机油的保养及更换

螺杆机油的好坏对喷油螺杆机的性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良好的油品具有抗氧化稳定性好、分离迅速、清泡性佳、高粘度、防腐性能好,因此,必须使用纯正的专用螺杆机油。新机磨合期500小时后进行首次油品更换,以后每运行2000小时更换新油。换油时最好同时更换油过滤器。

更换方法:起动压缩机运行5分钟,使油温升至50℃以上,油品粘度下降。停止运行,当油气桶内存有0.1Mpa压力时,打开油气桶底部的放油阀,接上储油罐。慢慢打开放油阀,等润滑油成滴状后关闭放油阀。拧开油滤芯,把各管路里的润滑油同时放尽,换上新油滤芯。

打开加油口螺堵,注入新油,使油位在油标刻度线范围内,拧紧加油口螺堵,检查有无渗漏现象。润滑油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油位线太低时应及时补充新油,而且必须经常排放冷凝水,最好每周排放一次,在高温气候下应2-3天排放一次。润滑油严禁不同品牌混合使用,切忌润滑油超期使用。

4、空气过滤器频繁失效

压缩机开始使用时,空气过滤器只能使用一个月就失效。经分析是周围空气环境较脏。为此在空压机空气过滤器上方加上网罩(预过滤器),以延长过滤器的使用时间。

更换方法:拆下油气桶盖上安装的各控制管接头。取出装油气桶盖上伸入油气桶内的回油管,拆出油气桶上盖紧固螺栓。移开油气桶上盖,取出油细分离器。除去粘在上盖板上的石棉垫及污物。

装入新的油细分离器,注意上下石棉垫必须加钉订书订,压紧时石棉垫必须摆整齐,否则会引起冲垫。按原样装回上盖板、回油管、各控制管,检查有无泄漏。

以上就是螺杆空压机四大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案,通过上面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处理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