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PLCMODBUS表格怎么写

楼主(2019-11-14):
新手请教各位大神

用显控PLC与变频器走485 modbus通讯     变频器母线电压的地址是0025H      我怎么把0025H写进PLC的MODBUS表格里?图里的功能码   从站寄存器   从站长度    主站寄存器怎么选?1573696007(1).jpg

网友A:
0025H转10进制=37,选04读输入寄存器,地址填38,或40038,或37,或40037,具体地址你试试 ,思路差不多的。

网友B(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