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in剪切长度1.2m液压切断伺服追剪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9-11-14):
我想咨询一下    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每分25米,切1.2米,那么每次完整的切断+刀具复位过程的时间,一共是1.2/25*60=2.88秒。

剩下的,您就自己算吧。这2.88秒中,

1、有多少时间是刀具加速到25米/min的时间,刀具整个有多重,什么驱动方式,实现这个加速过程要多大的电机。这个加速过程中,刀具会前进多少距离。

2、有多少时间用来在速度同步的情况下实际切断,并且刀具复位,这个主要看您具体的切断工艺要求。这个时间内,刀具会跟随前进多少距离。

3、刀具要用多长时间把速度从25m/min降低到0,这个过程刀具还会冲进多少距离。

上面三个距离,就是刀具的全部形成,机械上必须保证这个行程范围,并留出一些安全余量。

4、刀具用多少时间返回原位,这个速度可以比25m/min快一些。

在分配这四个时间段时,最好也不要把2.88秒用满,留点余地比较好。

楼主:
哪位大神能给点资料啊    怎么根据这些参数   计算能否实现动作   及元件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分25米,切1.2米,那么每次完整的切断+刀具复位过...

谢谢刘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给点资料啊    怎么根据这些参数   计算...

只用这些参数,是算不出来的。变量太多,已知的参数太少。

现实中设计一个系统,不是学校的应用题,有已知条件,组合运用一些公式,能得到唯一正确结果。

您需要自己随便设置一些条件,比如之前四个时间段的分配。然后针对现有条件进项分析计算。如果某个时间段的动作无法完成或者完成所需要的成本无法接受,然后再调整时间的分配。可能要反复尝试很多次,爱能找到一个可是实现,或者说是成本可接受的方案。

如果有些环节是您不能控制的,就可以先以此为基础,确定一些变量,减少些尝试的次数。比如,液压切断动作,本身如果需要3秒才能切断,那就不用算了,肯定不行。如果是2秒,那多半也完不成,因为刀具跟随移动部分要求太高,直接问甲方能不能给生产线降速比较现实。

注意,上面说的2秒、3秒,不只是切断的时间,还包括切开之后把刀抬起来的时间,对液压系统不太熟,感觉上响应不会太快,这个时间可能很重要的。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每分25米,切1.2米,那么每次完整的切断+刀具复位过程的时间,一共是1.2/25*60=2.88秒。剩下的,您就自己算吧。这2.88秒中,1、有多少时间是刀具加速到25米/min的时间,刀具整个有多...



分析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