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TN21模块不能在线

楼主(2019-11-14):
欧姆龙ETN21通讯模块不能在线,但是可以在网络设置里面上载和下载参数设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USB通讯正常,就是不能用网线在线。

网友A:
网线参数看看是不是设置OK的,PC端IP地址是否设置同一个网段,有时候还需要关闭防火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参数看看是不是设置OK的,PC端IP地址是否设置同...

好的,我试试关闭防火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网线参数看看是不是设置...

我刚刚试了关闭防火墙还是不行,我的系统是win XP,CX-Programmer版本9.6 CX-Server版本是5.0   pc和plc都是在一个网段

楼主: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