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高压电塔会发光?

楼主(2019-11-14):
为什么有的高压电塔会发光?

有网友问:有时候,白天能看到高压线路上,它们是用来干嘛的?

还有网友问:在有些地方,

路人A

路人B

会放电,……

路人C

高压电多了,自然会发光……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也就是说,在上述区域,你可能会看到发光的电塔或电线。

▲夜晚,

▲输电线路上的航空警示球和障碍灯示意图

网友A:
估计是担心大鸟装上去受伤

楼主:
有网友问:有时候,白天能看到高压线路上,它们是用来干嘛的?

还有网友问:在有些地方,

路人A

路人B

会放电,……

路人C

高压电多了,自然会发光……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也就是说,在上述区域,你可能会看到发光的电塔或电线。

▲夜晚,

▲输电线路上的航空警示球和障碍灯示意图

1人工安装

▲中国电网员工在负责建设的巴西500千伏亚马逊河大跨越输电线路上安装航空警示球。

2机器安装

作业人员登上塔顶,将机器和航空警示球放置在杆塔一侧,控制手抓抓住航空警示球并完成对接。此时,两半球为打开状态,控制机器人行走至安装点,启动旋转电机将航空警示球锁紧在线缆上,利用摄像头实时观测警示球安装情况。完成安装后,机器人行驶回杆塔处。

灯安装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显示出构筑物的轮廓,使飞行器操作员能判断障碍物的高度与轮廓,起到警示作用。一般情况下,超高压输电线路铁塔会设置高光强障碍灯,并为三层顺序闪光,位置为塔顶、导线弧垂最低点及两者中心位置。

▲安装示意

▲电网员工在±800千伏锦苏线跨长江高塔上安装航空障碍灯。

在全世界范围广泛应用。除了国内,在国外的输电线路上也能见到。

当然,除了这种颜色鲜艳、会发光的“小球”“小灯”,输电线路上有时还会看见一些“小锤锤”:电线上为什么有很多小锤锤?

总之,大家以后看到输电线路上这样的球球和锤锤,尤其是晚上看到高压电塔上的发光点,就不用担心啦!因为它们在线路上有着特殊的功用。

同时,欢迎大家加入义务护线员队伍。如果看到电线上有异物缠绕,请及时联系供电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