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PLC故障维修

楼主(2019-11-14):
维修PLC,是需要PLC外围线路与软件的相互配合的,不只是说是单纯意义上的硬件的修复。PLC内部集成了CPU,存储器,I/O电路,通讯电路,开关电源等,是各部分协调工作的。

CPU板为PLC中的核心部件,也是维修当中最棘手的地方,CPU板出问题会导致PLC故障灯常亮,PLC不运行。

CPU异常:

CPU异常报警时,应检查CPU单元连接于内部总线上的所有器件。具体方法是依次更换可能产生故障的单元,找出故障单元,并作相应处理。

存储器异常:

存储器异常报警时,如果是程序存储器的问题,通过重新编程后还会再现故障。这种情况可能是噪声的干扰引起程序的变化,否则应更换存储器。

输入/输出单元异常、扩展单元异常:

发生这类报警时,应首先检查输入/输出单元和扩展单元连接器的插入状态、电缆连接状态,确定故障发生的某单元之后,再更换单元。

不执行程序:

一般情况下可依照输入---程序执行---输出的步骤进行检查

(1)输入检查是利用输入LED指示灯识别,或用写入器构成的输入监视器检查。当输入LED不亮时,可初步确定是外部输入系统故障,再配合万用表检查。如果输出电压不正常,就可确定是输入单元故障。当LED亮而内部监视器无显示时,则可认为是输入单元、CPU单元或扩展单元的故障。

(2) 程序执行检查是通过写入器上的监视器检查。当梯形图的接点状态与结果不一致时,则是程序错误(例如内部继电器双重使用等),或是运算部分出现故障。

(3)输出检查可用输出LED指示灯识别。当运算结果正确而输出LED指示错误时,则可认为是CPU单元、1/0接口单元的故障。当输出LED是亮的而无输出,则可判断是输出单元故障,或是外部负载系统出现了故障。

另外,由于PLC机型不同,1/0与LED连接方式的不一样(有的接于1/0单元接口上,有的接于1/0单元上)。所以,根据LED判断的故障范围也有差别。

部分程序不执行:

检查方法与前项相同。但是,如果计数器、步进控制器等的输入时间过短,则会出现无响应故障,这时应该校验输入时间是否足够大,校验可按输入时间<输入单元的最大响应时间+运算扫描时间乘以2的关系进行。

电源的短时掉电,程序内容也会消失:
这时除了检查电池,还要进行下述检查

(1)通过反复通断PLC本身电源来检查。为使微处理器正确启动,PLC中设有初使复位点电路和电源断开时的保存程序电路。这种电路发生故障时,就不能保存程序。所以可用电源的通、断进行检查。

(2)如果在更换电池后仍然出现电池异常报警,就可判定是存储器或是外部回路的漏电流异常增大所致。

(3)电源的通断总是与机器系统同步发生,这时可检查机器系统产生的噪声影响。因为电源的断开是常与机器系统运行同时发生的故障,绝大部分是电机或绕组所产生的强噪声所致。

PROM不能运转:

先检查PROM插入是否良好,然后确定是否需要更换芯片

电源重新投入或复位后,动作停止:

这种故障可认为是噪声干扰或PLC内部接触不良所致。噪声原因一般都是电路板中小电容容量减小或元件性能不良所致,对接触不良原因可通过轻轻敲PLC机体进行检查。还要检查电缆和连接器的插入状态。

变频器对PLC模拟量的干扰:

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变频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变频器对PLC模拟量干扰问题也凸显出来。下面举一个变频器对PLC模拟量干扰的例子以及用信号隔离模块克服此类干扰的解决办法。

现象说明:西门子PLC中AO点发出一路4-20mA电流控制信号,输出至西门子变频器,无法控制变频器启动。

故障查找:

(1)疑似模拟量输出板卡问题,用万用表测量4-20mA输出信号,信号是正常的!

(2)开始怀疑是变频器控制信号输入端有了问题,换了一台同型号变频器,问题仍然如此。

(3)用一台手持式信号发射器做4-20mA输出信号源,输出标准电流信号至变频器,这下变频器启动了,因而我们排除了模拟量输出板卡和变频器的故障。

(4)由此推测是变频器的干扰信号传导至模拟量通道所致。

(5)为了验证,在PLC模拟量4-20mA输出通道中加装了一台信号隔离模块TA3012,TA3012的输入端子5、6接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端子1、2端子接变频器,3、4端子接外部24VDC供电电源,变频器正常启动了。

(6)据此断定,问题的根源在于变频器干扰模拟量通道所致。

最后,小编为大家分享一下系统调试心得,因为据小编的了解,许多自控工程师都曾遇到过变频器对PLC模拟量干扰的问题(调试系统时),因此在PLC和变频器同时使用的自控系统中,我们应该着重注意一下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