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RVVP屏蔽电缆的型号和优势

楼主(2019-11-14):
      与RVVP屏蔽电缆线型号相似的产品有很多,往往只有一个字母之差,但用途和作用却是十万八千里。今天,小编来介绍软电缆RVVP的屏蔽性能。

      RVVP屏蔽软电缆,按常用的型号拆开可以分为RVV和P,RVV全称铜芯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线,而“P”是屏蔽的意思,也就是在RVV软电线的基本上添加上屏蔽层,抗干扰屏蔽性能显著有所提高,主要是抵御外界的信号干扰。适用于额定电压300/500V及以下通信、音频、音响、话筒线连接线,有抗外在信号干扰的效果。

RVVP屏蔽电缆参数

RVVP是一种软导体PVC绝缘线外加屏蔽层和PVC护套的多芯软导线

属于电线还是电缆:两芯以上芯线绞合则成缆

绝缘和护套是什么材料:均是聚氯乙烯

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执行标准JB/T8734.5-2012

电压、工作温度是多少:额定电压300/500V,正常工作温度不超过70℃

RVVP与RVV电线的区别

1、RVVP电缆多了一层抗干扰屏蔽层,电气连接使用更有保障。

2、RVVP电缆可以将外界的信号干扰影响降到最低,其成本比RVV护套电源线要高。

3、RVVP适用于需要抗干扰的场所,如音频、广播和KTV话筒线,RVV更适合防盗系统用线、电脑电源线。

      RVVP电缆线较之RVV电缆,由于采用了铜丝编织屏蔽,具有更佳的电磁兼容特性;故适用于电磁环境恶劣、安装距离较小的敷设场所,RVVP电缆可安装在桥架、软管中以及室内敷设。RVV电缆主要用于电器连接线使用,广泛用于仪表、仪器、楼宇对讲、监视监控的控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