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往复运动回不到原点

楼主(2019-11-14):
我用的伺服工作方式是先正向移动2米再反向移动2米,用的是数据定位。正反向的发送给伺服的脉冲数相等,但是第一次回到原点时差7mm,第二次回到原点时差14mm........往返的次数越多差距越大,很挠头。不知是什么原因。

连轴器上我做做了记号,没有相对移动。

高速低速都试了,还是那样。

发送给驱动器的信号电流调过了,也没用。

机器等着运转,很着急呀!

网友A:
齿轮间隙造成,可以正向给a+x,反向给a-x,a是移动一点距离需要发出的脉冲,x是齿轮间隙的一半需要的脉冲

楼主:
旁边还有一台机器,是正向运转1米,反向运转3米,再正向运转2米。

发脉冲时我都按比例计算好发的,速度也不高,结果还是跟上台机子一样,也回不到起步时的原始零点。

附带说明一下,我用的是单片机控制

网友B:
检测一下伺服接受到的脉冲是不是跟你发送的脉冲是一样的,不然就是干扰或者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间隙造成,可以正向给a+x,反向给a-x,a是移动...

嗯,谢谢!这个工作式是往复运动, 问一下 齿轮间隙是不是能互相抵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伺服接受到的脉冲是不是跟你发送的脉冲是一样的,...

您好,感谢您的指导!

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测这个脉冲。是不是发送的时候要加个计数器,接收方的伺服放大器要连上电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伺服接受到的脉冲是不是跟你发送的脉冲是一样的,...

您好!是用什么方法测试呢?我是初做伺服的,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齿轮间隙造成,可以正向给a+x,反向给a-x,a是移动...

齿轮间隙 造成的误差 每次都一样,这个每次误差都不一样 累积误差,很明显是正反向脉冲不相等造成的!

网友C:
正反脉冲不相等,程序上找问题,  避免先除后乘的运算

网友D(2025-10-30):
这有时候是机械换向时的间隙偏差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