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计数

楼主(2019-11-14):
我是个新手。想请教大佬们关于高速计数的问题

现在有个伟创(veichi)的变频器,说明书说可以脉冲输出为10Khz,我plc是xc2,看说明是支持10khz的啊,最高时80khz,但我现在接上plc读取计数没反应,问过变频器厂家各类设置也是正确的,就是plc读取不到数,想问下啥原因?我我程序写的通电读取c600到D100,线我接到x0的,,想请教下有哪里不对么

网友A:
高速计数器读不到数据,首先硬件接线很重要,你有厂家提供的接线图纸吗?如果别人通过的高速输出是差分形式的接线方式,你接到PLC上估计是不可以的,最好把硬件接线及你写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读不到数据,首先硬件接线很重要,你有厂家提供...

回大神。。。我是个新手不是很懂多多指教

微信图片_20191115200155.jpg这是变频器的说明书上的   望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B:
程序编写的不对,高速计数是需要设置的在PLC里面

咨询一下PLC客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编写的不对,高速计数是需要设置的在PLC里面咨询一...

信捷是三菱体系,只要接好线(接线跟使用基本跟三菱差不多)然后程序里面驱动即可。

网友C:
三菱的C251等等高速计数器你有没有用过,信捷跟他类似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好像编写有问题,M68不能用上升沿,要用常闭指令,要一直采集,或者换成M8000,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好像编写有问题,M68不能用上升沿,要用常闭...

现在问题是我D100 就没数  一直0

网友B:
引用 小这样写out C600 D100,试一试

肥飞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的程序好像编写有问题,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高速计数器读不到数据,...

360截图20191118151054843.jpg是因为变频器没设置吗?

网友E:
楼主可以先检查变频器参数  程序对应X点的高速计数要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先检查变频器参数  程序对应X点的高速计数要导通

设置过   线也是对的    我另外买了一个编码器  接上就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压根不支持脉冲输出   我试了两个变频器都不行。。。用编码器就可以   只是现在编码器就额外接线接设备  麻烦的多

网友F(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G(2020-02-25):
信捷XC-2脉冲读取参考

网友G:
需要数据手册吗?摘取一段

网友H:
你PLC高速计数器读什么,变频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吗?

变频器或伺服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是5V差分信号,PLC接受的是集电极开路24V信号。不能直接接PLC,要用A4505光耦隔离转换,或者你网上买个转换模块:差分转集电极开路,大概四五十块钱。

其次PLC输入必须是高速计算器。

下图仅供参考(网上可以买到信号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