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和利时工程密码

楼主(2019-11-15):
和利时工程密码忘记了怎么进工程啊,有大神有办法吗?版本6.5.3

网友A:
联系厂家吧/

平时做好密码管理

网友B(2020-07-13):
找到你软件安装的文件夹里面有个eng的文件夹进入然后是user文件夹进入就看到以工程命名的文件夹,进入把一个ConfigUserInfo.dat的文件删除。然后重新打开工程就好了 你可以重新设置新的密码了

网友C:
学习了,真的好用,不过进入10号控制站那里还是需要密码,这个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D:
先收藏,那天试一下

网友E(2020-08-17):
先收藏,以后见到了用得上

网友F(2021-01-06):
可以找回登录密码 AT工程密码 球球三三三⑨③零⑧

网友G(2022-11-20):
引用 网友B:
找到你软件安装的文件夹里面有个eng的文件夹进入然后是user文件夹进入就看到以工程命名的文件夹,进入把一个ConfigUserInfo.dat的文件删除。然后重新打开工程就好了 你可以重新设置新的密...

这个正解,貌似这个密码只对新手有用。

网友H:
可以在影藏的配置文件中找到的

网友I(2025-04-16):
引用 网友B:
找到你软件安装的文件夹里面有个eng的文件夹进入然后是user文件夹进入就看到以工程命名的文件夹,进入把一个ConfigUserInfo.dat的文件删除。然后重新打开工程就好了 你可以重新设置新的密...

非常感谢

网友J(2025-05-21):
用这个超级密码:superman你一定能成功

网友K(2025-06-20):
应该有万能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