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生成的电缆图表中表头和源在原理图中怎么标注出来

楼主(2019-11-15):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画的图,EPLAN自动生成的电缆图表中表头有的有有的没有,而且有的显示不正确。还有为什么源的位置都是空的?这个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怎么标注出来?请大神不吝赐教!!!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画的图,EPLAN自动生成的电缆图表中表头有的有有的没有,而且有的显示不正确。还有为什么源的位置都是空的?这个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怎么标注出来?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最近在学习EPLAN,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你是不是自己重新建立的表格,如果你先尝试一下软件自带的表格看看是否有这个出现,一般来说建议先复制软件自带的表格,在这基础上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自己重新建立的表格,如果你先尝试一下软件自带的...

我是用的别人的列表模板,没有做修改,但是人家画的图自动生成的表就有源,表头也正常,我的就没有。我同时打开别人和我的原理图,比较电缆属性和端子属性,都是一样的,其他很多细节我也都对照过,可是重新生成的电缆图表还是这个样子,我都试了两三天了。晕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郭远林  你是不是自己重新建立的表格,...

你们用的版本型号一样吗,

怀疑你们俩的版本型号不一样

网友D(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B(2021-05-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郭远林  你是不是自己重新建立的表格,如果你先尝试一下软件自带的... 内容的回复!-------------------------我是用的别人的列表模板,没有做修改,但是人家画的图...



结贴了

网友E(2024-06-04):
楼主 表格文件可以上传下吗

回复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