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与变频器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9-11-15):
西门子200smart PLC与3台达变频器modbus通信读取与启动时候控制慢,程序能轮询就是慢如何解决呢?单台变频的时候是很快的很正常

网友A:
轮询慢?通信速率一看主站的通信程序运行效率,另一方也要看从站的返回速度。

如果用Done完成启动下一台通信,万一有一台出现故障,那就会无法正常读取和通信了。

程序截图出来看一下

网友B:
轮询是否有 延迟。有的程序中会做等待

网友C:
做个轮询的时间稍微快一点,之后再把通讯延时减短试试看。

网友D:
那要看你一个循环是多久,一个MODBUS有几步。一个MODBUS能多读就多读。有些连续地址可以一次读出来

网友E:
通讯线是屏蔽线吗,通讯线接地了没

网友F:
你的程序有多大,另外你的通讯程序是用中断编写还是子程序

感觉还是你程序的问题。

另外你的波特率设置多少

网友G:
学习中,感谢各位大神的经验分享!

网友H:
楼主轮询是多慢??除了通讯参数设置  还跟程序有关

网友I:
将通讯重试次数设置为0试试

网友J:
要做轮询,多个多久没有通就重新触发

网友K(2019-12-29):
轮询时,循环读操作,每次读操作完成之后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

网友L: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M(2020-12-21):
有触摸屏的话在触摸屏上做,感觉还不错  ,做过用昆仑通态连接四台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