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N/modbusTCP协议转换器

楼主(2019-11-15):
Apply to Honeywell FTE(Fault TolerantEthernet)Emerson OHI(Ovation Highway Interface)Network Isloation

(普通型和网络隔离型)

功能:S7-PN/modbusTCP (协议转换器),它能将西门子S7-300S7-1200S7-1500S7-200 smartS7-200 CP243等产品转换成modbus TCP协议(服务端) 为电脑或其它系统提供modbus TCP协议,通过网线读写西门子PLCDB(或是V)数据,以及Q区、I 区状态值

该产品共有两种类型:

1. 普通型:西门子PLCS7-PN/modbusTCP转换器、其它系统(modbusTCP侧),

都处于同一网络中。

2. 网络隔离型:西门子PLC与其它系统(modbusTCP侧)分处于两个独立的网络中,而我们的S7-PN/modbusTCP转换器跨接这两个网络,是中间的网关,它具有隔离PLC与其它网络的功能,使PLC的网络与modbusTCP侧的网络可运行在不同网段中,实现两个网络的彻底隔离,彼此独立。PLC是重要的生产控制设备,它的网络是不能随意与DCSMIS、或办公网络等其它系统网络直接相连的,这就需要我们的S7-PN/modbusTCP做为网关隔离,将内网与外网实现硬件分割,同时能够进行数据安全交换,实现网络安全防护,不给工业病毒、互联网远程恶意攻击留有任何可乘之机。同时也彻底切断网络攻击病毒在不同网络中的蔓延,另外网关型S7-PN/modbusTCP转换器还具有连接霍尼韦尔的FTE Fault TolerantEthernet)、艾默生的OHI(Ovation Highway Interface)的特殊网络功能。

Modbus TCP功能码与西门子PLC数据的对应关系:
01功能码读取线圈、05写单个线圈、15写多个线圈(0XXXX)

地址 [ 0, 1, 2, ..10  ] 对应西门子PLC Q: [Q0.0, Q0.1, Q0.2, .. Q1.2….]
02功能码读取输入状态(1XXXX)

地址 [ 0, 1, 2, ..10…  ] 对应西门子PLC I: [I0.0, I0.1, I0.2, ..I1.2…..]
04功能码功能取消
03功能码读取保持寄存器、06写单个寄存器、16写多个寄存器(4XXXX)
  地址[ 0,  1,  2, …10…..] 对应: DB块中的 DBW0, DBW2, DBW4, ...DBW20….

V区的 VW0,  VW2,  VW4, ... VW20…….

注:如果对应的数据地址超出DB块的实际长度,将会出现全部或部分DB块数据不能被读写,例如:DB1的长度为100字节,用03功能码读取,起始地址为0,长度为52

这就是要读取DB10开始的104个字节,它超过了实际DB1块数据长度,就会出现读数据失败,并不是超出地址的数据读不到,而是整个DB块的数据都读不到!切记!

产品外观:(普通型)

产品外观:(网络隔离型)

下边重点介绍网关型S7-PN/modbusTCP转换器:

它有两个网口(LAN1LAN3)。LAN1 用于连接西门子PLCLAN3用于连接电脑或DCSMIS、霍尼韦尔的FTE、艾默生的OHI等具有modbus TCP协议的其它系统。请注意这两个网口都要分别设置(这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一.连接西门子PLC侧的网口(LAN1)设置:

首先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LAN1的网口(或经过交换机与LAN1连接),如果你不知道转换器的实际IP地址(或忘记了),你可以使用后门IP地址(192.168.1.222)来进入转换器设置页面,但该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只能用来查看或修改实际IP。你的电脑本地网卡的IP地址请不要使用自动获取方式,而是将IPV4设成固定IP地址:192.168.1.100,如果是笔记本电脑请将无线网卡禁用(通过软件选择);然后打开电脑中的微软IE浏览器(请不要使用其他公司的浏览器,比如360、谷歌、搜狗等),在地址栏中直接键入192.168.1.222(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它实际的IP地址,如192.168.1.10),之后你就进入了S7-PN/modbusTCP转换器(PLC侧)的设置页面主菜单,如下图:

1. 转换器的IP地址(PLC侧)要与西门子PLCIP地址处于同一段址中,既IP地址的前3段完全一样,第4段不一样(切记!千万不能一样)用鼠标点击【转换器IP (PLC)】,就进入了下面的IP设置页面:

只需修改IP,MAC则无需改变。

2. 再次回到主菜单,用鼠标点击【PLC类型/块号及IP】,就进入了DB块设置页面:

在该设置页面中选择所连的PLCIP地址以及PLC类型,如果是S7-300\1200\1500,还要填写用于通讯的DB块号,而S7-200smart使用V区,DB块号填‘1’

3. 再次回到主菜单,用鼠标点击【读写PLC速度/禁写】,就进入了速度设置页面:

该页面用于控制读写PLC速度(准确说是频率)及写保护,如果通讯数据量小,请选 [100MS]; 如果不对PLC进行写操作,请选 [全面禁止Q区、DB区写入]

4. 如果想查看本产品的通讯状态,请回到主菜单,用鼠标点击【通讯检测故障诊断】,见下图:

二.连接modbus TCP侧(如电脑或DCSMIS、霍尼韦尔的FTE、艾默生的OHI等具有modbus TCP协议的其它系统)的网口(LAN3)设置:

首先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LAN3的网口(或经过交换机与LAN3连接),如果你不知道转换器的实际IP地址(或忘记了),你可以使用后门IP地址(192.168.1.222)来进入转换器设置页面,但该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只能用来查看或修改实际IP。你的电脑本地网卡的IP地址请不要使用自动获取方式,而是将IPV4设成固定IP地址:192.168.1.100,如果是笔记本电脑请将无线网卡禁用(通过软件选择);然后打开电脑中的微软IE浏览器(请不要使用其他公司的浏览器,比如360、谷歌、搜狗等),在地址栏中直接键入192.168.1.222(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它实际的IP地址,如192.168.1.10),之后你就进入了S7-PN/modbusTCP转换器(modbusTCP侧)的设置页面主菜单,如下图:

1. 转换器的IP地址(modbusTCP侧)要与电脑或DCSMIS、霍尼韦尔的FTE、艾默生的OHI等具有modbus TCP协议的设备IP地址处于同一段址中,既IP地址的前3段完全一样,第4段不一样(切记!千万不能一样)用鼠标点击【FTE/OHI/DCSIP地址设置】,就进入了下面的IP设置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