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PLC设置参数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9-11-15):
车间一条生产线,使用的施耐德TM241作为控制核心,somachine4.1软件编的程序。局部调整,要稍微改下程序,在没有当前程序存档的情况下,肯定是先上载,再监控,然后修改了。上载是正常的,能读到硬件配置和程序;然后在线监控就弹出对话框,需要点确定,点完后在线是在线了,但是发现触摸屏里面的参数设置全部为零了,改完程序还得还原参数值。要知道,设备一直用的好好的,正常都是晚上断电早上送电的,不会是什么断电保持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后面也发生了好几次,有时候就改个输出点,就得将所有参数记下来然后重输一遍,麻烦了点。大家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么,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19-12-19):
可以把这些参数在PLC程序里用常量赋值给对应的地址,并且只在第一次扫描周期运行一次。这样以后就不用每次修改都去重新输入一遍参数了。有的编程软件支持在线更改,不清数据区。

网友B:
一起学习学习,正在找此方面资料!!

网友C:
上载上来,下载下去,别下载参数块。

网友D(2020-02-13):
把参数的常量在第一个扫描周期赋给参数变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