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泰克示波器选型常用指标解析

楼主(2019-11-15):
必看:泰克示波器选型常用指标解析

    泰克为许多不同应用和用途提供示波器。为帮助您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当的示波器,下面列出了示波器选型最常用的指标,以及确定您的要求的实用技巧。

一、带宽

    所有示波器都有一个在较高频率上滚降的低通频响。示波器带宽是指正弦曲线输入信号衰减到信号真实幅度 70.7% 的频率,也就是 -3 dB 点。您的示波器必须有足够的带宽,以便捕获信号的所有相关频率成分。如果您定期处理数字信号,那么通过比较信号和示波器的上升时间指标,可以比较容易考察带宽。使用的示波器的上升时间指标应该比信号上升时间快五倍,以使误码保持在 2% 以下。

准则:带宽 > 最高信号频率的五倍

二、采样率

    示波器采样速度越快,分辨率就越高,显示的波形细节也就越好,关键信息或事件丢失的可能性也越小。泰克推荐最低5 倍过采样,以保证捕获信号细节,避免出现假信号。

准则:采样率 >5 x ( 最高的频率成分 )

三、记录长度

    记录长度是示波器在一次采集中可以数字化和存储的样点数量。由于示波器只能存储数量有限的样点,所以波形时长或捕获的“时间”长度与示波器的采样率成反比。记录长度越长,以高分辨率捕获的时间窗口越长。

准则:捕获的时间 = ( 记录长度 ) / ( 采样率 )

四、数字通道和频谱分析仪输入

    当今示波器为在系统级调试复杂设计不仅仅提供了模拟通道。如果您需要分析一条并行总线或多条串行总线,泰克MSO 系列混合信号示波器为一次分析多个信号提供了 16条数字通道及最多 4 条模拟通道。如果您正在处理 RF 信号,泰克 MDO 系列混合域示波器提供了内置频谱分析仪,能够以时间相关的方式分析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和 RF 信号。

五、特性和分析功能

    泰克示波器提供了广泛的特性和分析功能。在选择示波器时,应考察提供的触发功能、波形搜索工具、自动测量功能及分析软件包,如串行总线分析、抖动和电源分析,确保满足您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