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94-AENTR更改IP地址

楼主(2019-11-15):
各位大神,小弟新手

再使用AB PLC中遇到一个问题,1794-AENTR模块已经用bootp-dhcp-server 设置了网关为 1 的IP地址,后来需要更改网关为 0 IP地址,当我再次使用bootp-dhcp-server 获取1794-AENTR模块的IP地址时,bootp-dhcp-server刷新不到1794-AENTR模块的MAU地址,在此请教下各位大神,在线等。急急急,QQ1609940277

网友A(2020-10-09):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B(2021-01-20):
使用RSLinx Classic 修改

网友C:
1794-AENTR 需要从新上电。

网友D(2022-05-28):
是不是不在同一个网络?比如你电脑在上层网络,设备在现场控制的网络里面?

网友E(2022-08-31):
有拨码的直接拨码成888重置下模块,没有拨码,记下mac地址,通过bootp手动输入mac地址,右键选择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