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力调整器的温度过高

楼主(2019-11-15):
网带炉用三相电力调整器有两个总是超温报警,电阻都一样功率也没有超过,是怎么回事?怎么样能调整好?

网友A:
有红外线测温可以看看实际是不是温度真的超高了,还是你传感器反馈有问题(比如传感器安装位置不一样,传感器接线松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