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求助

楼主(2019-11-16):
项目模型:36个按钮开关控制36个执行坐标(X0,Y0)(X1,Y1)............(X36,Y36)。

X方向,Y方向是两台带编码器的电机,用户通过按按钮(36个)确定坐标值,这里要求先按的按钮系统会先执行对应的坐标,走到对应的区域去施工,施工完毕把标志位VD500置1,后按的按钮依次执行坐标,我们需要通过按钮或者别的方式,记录1、用户需要施工的区域,2、用户需要施工的顺序和个数。例子:用户依次按了1号、3号、20号、区域。则系统先跑到(X1,Y1)进行施工,然后跑到(X3,Y3)施工,最后跑到(X20,Y20)施工。

会的亲提供下指导,可以微信红包答谢

网友A:
楼主是做工程还是学生

这个好做啊,

输出部分是脉冲控制,还是其他

网友B:
如果是精确定位,用的估计是步进或者伺服(配合编码器反馈位置),通过案例确定移动坐标,首先按下的坐标先行执行,可以参与200PLC中“填表”指令先,再“先入先出”指令

对应指令F1参数帮助里面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工程还是学生这个好做啊,输出部分是脉冲控制,还是其他

------------------------这个的难点不在于动作,而在与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精确定位,用的估计是步进或者伺服(配合编码器反馈...

谢谢你!我之前也想到了这个方式!还有些细节我还在疏通

网友C:
典型的先进先出问题,如果你要用这个表格的话,你首先需要确定一点,就是你的按钮是瞬时触发还是持续触发?如果是持续触发那么就可以用表格,必经你只有30个按钮。如果是瞬时触发的话,会不会存在一个按钮在等待过程中多次触发的情况?如果再等待过程中总触发次数超过100次,那么就不能用单表格,或者采用多表格,这样的话会更加麻烦。

网友C:
按照你这个动作方式对时间的要求不高,可以采用表格。

网友D:
这种问题用C语言编写非常容易

简单说就是编写路径程序,每个定位点都能编辑,直接输入坐标 或把XY手动开到此点,按钮一按记住坐标,

其实不必非得要用36个按钮,做个点位号输入框,一个坐标写入按钮,岂不是更方便?

做个显示多行表格,带定位光标的,配上、下、编辑、按钮

 删除行、结束、行输出功能

这东西有功能完善的成熟产品, 自动点胶机控制系统    而且是XYZ三轴的

拿过来二次开发 非常简单,自己做耗时又不好用,何必呢?

网友E:
使用变址去记录所按下的按钮。

movd &vb100 ac1

movw vw150 *ac1

d +2 ac1

movw vw152*ac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先进先出问题,如果你要用这个表格的话,你首先需要...

收到,问题已解决谢谢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用C语言编写非常容易简单说就是编写路径程序,每...

求教C语言格式代码!

楼主:
此项目已完成初步调试,采用了添表、读表以及变址寻址相关指令,感谢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F(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