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收发器的六个指示灯都代表什么?

楼主(2019-11-16):
我们常用的光纤收发器都有6个指示灯,那么每个指示灯都代表什么含义呢?是否所有指示灯都亮起才代表光纤收发器正常工作呢?

PWR:灯亮表示DC5V电源工作正常;

FDX:灯亮表示光纤以全双工方式传输数据;

FX 100:灯亮表示光纤传输速率为100Mbps;

TX 100:灯亮表示双绞线传输速率为100Mbps,灯不亮表示双绞线传输速率为10Mbps;

FX Link/Act:灯长亮表示光纤链路连接正确;灯闪亮表示光纤中有数据在传输;

TX Link/Act:灯长亮表示双绞线链路连接确;灯闪亮表示双绞线中有数据在传输10/100M。

若光纤收发器正常工作,PWR电源指示灯必须常亮,FX-LINK/ACT光纤链路指示灯、TX-LINK/ACT网络链路指示灯需常亮或闪烁,若LINK/ACT指示灯不亮,需检查相应链路是否连线正常;至于FDX工作模式指示灯、FX-100光纤速率指示灯、TX-100网络速率指示灯是否常亮对光纤收发器没有实质影响。

一、光收发器的指示灯的作用和故障判定方法

1、 首先看光纤收发器或光模块的指示灯和双绞线端口指示灯是否已亮?

  • A、 如收发器的光口(FX-LINK/ACT)指示灯不亮,请确定光纤链路是否正确的交叉链接,光纤插口TX-RX;RX-TX。

  • B、 如A收发器的光口(FXFX-LINK/ACT)指示灯亮而B收发器的光口(FXFX-LINK/ACT)指示灯不亮,则故障在A收发器端:一种可能是:A收发器(TX)光发送口已坏,因为B收发器的光口(RX)接收不到光信号;另一种可能是:A收发器(TX)光发送口的这条光纤链路有问题(光缆或光纤跳线可能断了)。

  • C、 双绞线(TXFX-LINK/ACT)指示灯不亮,请确定双绞线连线是否有错或连接有误?请用通断测试仪检测(不过有些收发器的双绞线指示灯须等光纤链路接通后才亮)。

  • D、 有的收发器有两个RJ45端口:(To HUB)表示连接交换机的连接线是直通线;(To Node)表示连接交换机的连接线是交叉线。

  • E、 有的收发器侧面有MPR开关:表示连接交换机的连接线是直通方式;DTE开关:连接交换机的连接线是交叉线方式。

2、 光缆、光纤跳线是否已断?

  • A、 光缆通断检测:用激光手电、太阳光、发光体对着光缆接头或偶合器的一头照光;在另一头看是否有可见光?如有可见光则表明光缆没有断。

  • B、 光纤连线通断检测:用激光手电、太阳光等对着光纤跳线的一头照光;在另一头看是否有可见光?如有可见光则表明光纤跳线没有断。

3、 半/全双工方式是否有误?

有的收发器侧面有FDX开关:表示全双工;HDX开关:表示半双工。

4、 用光功率计仪表检测

光纤收发器或光模块在正常情况下的发光功率:

多模2Km:-10db—18db之间;

单模20公里:-8db—15db之间;

单模60公里:-5db—12db之间;

假如在光纤收发器的发光功率在:-30db—45db之间,那么可以判断这个收发器有问题。

二、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根据日常维护、用户出现的问题,总结起来,希望能给维护员工带来一定的帮助,达到根据故障现象来判断其原因,找准故障点,“对症下药”。

1、 收发器RJ45口与其他设备连接时,使用何种连线?

原因:收发器的RJ45口接PC机网卡(DTE数据终端设备)使用交叉双绞线,接HUB或SWITCH(DCE数据通信设备)使用平行线。

2、 TxLink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答:

  • 1、接错双绞线

  • 2、双绞线水晶头与设备接触不良,或双绞线本身质量问题

  • 3、设备没有正常连

3、光纤正常连接后TxLink灯不闪烁却常亮是什么原因?

原因:

  • 1、引起该故障一般为传输距离太长;

  • 2、与网卡的兼容性问题(与PC机连接)

4、Fxlink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原因:

  • 1、光纤线接错,正确接法为TX—RX,RX—TX或是光纤模式错了;

  • 2、传输距离太长或中间损耗太大,超过本产品的标称损耗,解决办法为:采取办法减小中间损耗或更换为传输距离更长的收发。

  • 3、光纤收发器的自身工作温度过高。

5、光纤正常连接后Fxlink灯不闪烁却常亮是什么原因?

原因:引起该故障一般为传输距离太长或中间损耗太大,超过本产品的标称损耗,解决办法为尽量减小中间损耗或是更换为传输距离更长的收发器。

6、五灯全亮或指示器正常但无法传输怎么办?

原因:一般关断电源重启一下即可恢复正常。

7、收发器环境温度是多少?

原因:光纤模块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较大,虽然其本身内置自动增益电路,但温度超出一定范围之后,光模块的发射光功率受到影响而下降,从而削弱光网路信号的质量而使丢包率上升,甚至使光链路断开;(一般光纤模块工作温度可达70℃)

8、与外部设备协议的兼容性如何?

原因:

10/100M光纤收发器和10/100M交换机一样,对帧长都有一定限制,一般不超过1522B或1536B,当在局端连接的交换机支持一些比较 特别的协议(如:Ciss的ISL)而使包开销增大(Ciss的ISL的包开销为30Bytes),从而超过光纤收发器帧长的上限而被其丢弃,反映丢包率 高或不通,此时需要调整终端设备的MTU(MTU最大发送单元,一般IP封包的开销是18个字节,MTU为1500字节,现高端通信设备厂家存在内部网络 协议,一般采用另行封包的方式,将加重IP封包的开销,若数据为1500字节,IP封包后IP包的大小将超过18而被丢弃),使线上传输的包的大小满意网 络设备对帧长的限制。

9、机箱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为什么会出现部分卡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原因:

早期机箱电源采用继电器方式。电源功率余量不足,线路损耗较大是主要问题。机箱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出现部分卡不能正常工作,当拔出部分插卡,剩 下的卡工作正常,机箱在长期工作后,接头氧化造成较大的接头损耗,这种电源跌落超出规定要求范围,可能造成机箱插卡不正常现象。现对机箱电源切换采用大功 率肖特基二极管进行隔离保护,改进接头的形式,减少控制电路及接头引起的电源跌落。同时加大电源的功率冗余,真正使备份电源方便、安全、使之更适应长期不 间断工作的要求。

10、收发器上提供链路告警具有何种功能?

原因:收发器具有链路告警功能(linkloss),当某根光纤掉线时会自动回馈到电口(即电口上的指示灯也会随之灭),如果交换机有网管,则马上反映到交换机的网管软件。

三、光纤收发器应留意的事项

1、 光收发器本身是否支持全双工及半双工?

市面上有些芯片目前只能使用全双工环境,无法支持半双工,如果接到其他品牌的接换机(SWITCH)或集行器(HUB),而它又使用半双工模式,则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冲突及丢包。

2、 是否与其他的光纤收发器做过连接测试?

目前市面上的光纤收发器愈来愈多,如不同品牌的收发器相互的兼容性事前没做过测试则也会产生丢包、传输时过长、忽快忽慢等现象。

3、 是否有防范丢包的安全装置?

有些厂商在制造光纤收发器时,为了降低成本,往外采用寄存器(Register)数据传输模式,这种方式最大的缺点就是传输时不稳定、丢包,而最好的就是采用缓冲线路设计,可安全避免数据丢包。

4、 温度适应能力?

光纤收发器本身使用时会产生高热,温度过高时(不能大于50℃),光纤收发器是否工作正常,是购买时非常值得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