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台达PLC编程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11-16):
1.

第一次运行后,当D0从K0变到K1,会执行一次.然后我把D0设置为2,再设置为1,这个上升沿不会执行,后面特意设置了一个自增指令,只加一次,以后不论怎么变化都不会增加了

当打开自动会使S0闭合,这样会调用P1处的子程序,这个没问题,这时我关掉自动,S0断开,我发现输出的线圈并没有断开

网友A:
在线调试模式监控看看,这种都是逻辑问题,要要清楚PLC运行原理及指令执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