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编码器简介

楼主(2019-11-16):
    增量型编码器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网友A:
这个看着眼熟,好像之前在这里发过。

文中有些内容是胡说: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TTL,是指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一般是指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的电路逻辑,

HTL,高点高压晶体管路逻辑电路,一般是指高电平为12-24V,低电平为0V的电路逻辑,

集电极开路、推挽式、NPN、PNP是指电路的具体实现形式,与上面两个电路的电平标准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关系。

长线驱动,这个概念也和TTL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它是指用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差来传输一个信号,而不是用一根线和基准地之间的电压差来传输信号。创线驱动的两根线各自可以和地线之间构成TTL(或都是HTL)。

不过,工业应用的编码器,出于信号传输稳定性的考虑,采用TTL电压的,多为推挽式的长线驱动输出。如果是采用HTL电压的,由于高电压本身对干扰的抵抗能力就比较高,可以选择集电极开路之类的方式。

市面上也有一些廉价的编码器是采用TTL电平,但不用长线驱动的,在办公室、实验室里也可用,但是不建议在车间里用。

网友B(2020-03-17):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