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4选型问题

楼主(2019-11-16):
客户要求用正版软件 是不是只要用运行版的就好了 我这边用破解版软件把程序编好  就能不能在正版的运行版的机器上运行

网友A:
正版软件可不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是需要花money购买的,正版价格不菲

网友B:
可以的,正版软件就是有加密狗

网友C:
程序没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公司规模大的客户要求正版

网友D:
谢谢分享   会好好学习的     感谢啦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是的  查到罚款罚死  没有用过正版的 所以咨询一下

引用 网友C:
程序没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公司规模大的客户要求正版

楼主:
回复内容:点位少一点就ok了

引用 网友A:
正版软件可不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是需要花mone...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大神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正版软件就是有加密狗

楼主:
回复内容:阿哦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20-03-27):
最近也准备买个512RC版

楼主:
回复内容:不便宜啊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准备买个512RC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