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XC2系列DDRIV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9-11-16):
11111.png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我这个程序段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X11和T221都是接通的,DDRVI就是没有脉冲输出??当我把K5000000改成-K5000000后,指令就能发送脉冲,但是方向不是我想要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是在哪里看出发脉冲与否?通过步进或者伺服动作还是直接看PLC输出点,如果是通过伺服动作去判断,看看伺服是否禁止正转参数设置了

网友B:
你这问题让人怀疑是到达反向限位了

网友C:
这应该是用了好多个流程,可能是有流程未结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用了好多个流程,可能是有流程未结束。

又或者流程没有写结后语。所以不能做成流程控制。此时,整个程序就不能出现Y1为线圈。双或者重复两条以上的脉冲指令。也是我这几天在学这得出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