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启动会影响设备供电,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11-16):
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现场设备有三台5.5KW国产变频器(三相供电),另外有一台燃烧器(利雅路)(单项220V),每当其中一台变频器启动时,原来正常运行的燃烧器都会停机。

用数字万用表打到交流电压档位量取燃烧器两端的供电电压,发现电压的值跳动很大。关掉变频器电压量取正常。

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工况了,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能不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把变频器的载波调整的小一点,把启动时间加长,转矩提升降低;

你这个应该是启动时压降过大、启动时谐波分量过大污染电源所致,还不能解决变频器加进线滤波器,实在不行再加进线电抗器即可

网友B:
电网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C:
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三相电压下降了,影响到其他设备正常工作,

试一下先启动变频器,在启动其他设备。一步一步排除问题,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可以找厂商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D:
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建议楼主直接启动变频器,在启动其他设备。

如果问题依旧,那就联系变频器厂家

网友E:
要不更换其他的牌子的变频器试试,同规格的试试看

网友F:
你供电电源的单相电源问题。1.有可能零线接触电阻大,查零线,一直查到供电端零排;2.是否供电距离太远,线路压降大;3.按燃烧器供电容量选一个380/220变压器,用这个单相电源给燃烧器供电;4.220V电源中的相线换另外一相试试。

网友F:
这么小容量的变频器不会对电源造成其他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网电压是否正常呢

没有启动设备时三相之间电压为410V,单项为23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变频器的载波调整的小一点,把启动时间加长,转矩提升降...

好的,谢谢你

网友G:
这么小对电网能有多大波动?你供电回路是怎样的?感觉应该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G(2019-12-21):
建议你加一个输入电抗器,可以避免启动瞬间对电网带来的波动。

网友H:
变频器设置参数有问题,同时负载可能是恒转矩的,建议加电抗器

网友I: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2020-02-25):
感谢各位网友细心解答,目前问题已经解决,燃烧器不能正常运行和变频器问题不大,但是变频器一启动电压来回变化是真实存在,有点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