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PLC与三菱MRJ4伺服驱动的接线和参数调试问题

楼主(2019-11-17):
本人是在读专硕,最近正在调试PLC相关的东西,现在使用PLC的是西门子S7-1214DC,伺服驱动器是三菱MR-J4,接线如下:

20-DC24V

15、42、43、44短接46-GND

10-脉冲

35-方向

使用是脉冲加方向输入形式

参数设置如下:

PA01-1000

PA05-1000

PA13-0211

PA21-1001

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控制PLC输出脉冲,但是伺服电机不转,驱动器上的脉冲反馈从开机开始就一直1、2或者0、1反复跳,参考了另外的接线方式,咨询了一些师兄师姐也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发帖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这个先搞一份伺服使用手册和PLC硬件手册看看硬件接线部分,注意PLC输出只有高电平,这个不要忘记了,如果脉冲口接收5V电压,还需要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搞一份伺服使用手册和PLC硬件手册看看硬件接线部...

非常感谢解答,昨天我在查阅一下资料之后已经解决问题了 ,接线、参数都存在问题

网友B:
顶一个,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C(2020-03-12):
楼主能把解决方法写出来吗?感谢

网友D:
楼主请教问题,脉冲输出24V接到伺服电机,没有串联电阻,电流值会超吧,伺服电机有没有损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