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9-11-17):
我单位有一台风机,功率90kw,额定电流160A,采用的是丹佛斯MCD3000的软启动器,起初启动时,电流始终保持在450A左右,不切换旁路,30S后跳电,报警1-7,查说明书为启动时间长。

然后将启动时间设置为40S后,将启动最大限制电流由原来的300%设置为400%,然后再起启动,大约过了30多秒后,电机切换至旁路,正常运行,运行电流140A。大约2分钟后,将电机停止。

3分钟后,再次试机看是否正常,如上一次,正常运行。本以为已经问题解决了。

可是3分钟后,再试一次时,软启动报警1-1,查说明书为启动电流大。观察电机的启动电流为850A,又试了一次,依然850A,再次报警1-1,只听电机转一下就停止了。

因此不明白什么原因了,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软启的问题?如果电机有问题,电机不应该在两次运转正常后,出现电流大,且电流大时也转了一下。如果是软启动问题,可能是哪里的故障呢?如何判断呢?请高手帮助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A:
1、风机可能卡住了  转转风叶试一试?

2、电机肯定没问题,因为已经正常启动过一次了

3、如果叶片没卡  软起启动时间设置没变,电流突然表到850A,那就是软起里电流检测电路坏掉了

拆开软起,吹吹灰,互感器到电路板的插头重新插拔下。如问题依然出现,进行电路板维修

网友B:
风机还是检查重点。

网友C:
800A的启动电流,吓死人。450A以下才正常。如果是离心风机一定要关风门,如果是罗茨风机一定要加卸载阀,如果做不到就用变频器。

启动电压多少?

另外还需要注意电动机和风机润滑用油是不是冬季粘度太大。

40S,你这种状况,即使现在能勉强转起来,后期有你头痛的时候。

网友D:
有时候是结构问题,最好是断开负载空载运行看看,先看看电机有没有堵转的现象

网友E(2019-12-23):
检查负载情况,同时检查启动器状态

网友F(2022-08-07):
后面问题解决了吗?是直接换了软启动器吗? 还是风机故障了?